[DSP编程]
关于treat diagnostic <n> as warning数值问题

楼主(2014-04-08):
在CCS3.3中的项目build下, compiler选项卡中的diagnostics项里面有个treat diagnostic <n> as warning,对这点提问。

当我设置225的时候,程序中会将可能的隐性未扩展定义的函数进行警告。一般我都是用
#ifdef xxx
#define  xxx_h
#else
#define  xxx_h   extern
#endif

这样的方式来定义,结果,设置225就警告,没设置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有没有相关文档可以参考。

第二点,最近下了个keil+mdk5,其中C51部分已经另外将可选芯片加好了,但是mdk5那个,在TI的官网上下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A:
我设置试了一下   确实多了个警告
但是一直以来都没设置过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试了一下   确实多了个警告
但是一直以来都没设置过这个东西

我也是,找不到相关的文档来解释这个东西,28335在CCS3.3默认会将该值设置为225,不明白,这个级别是如何来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