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求助:如何用PLC控制电源通断

楼主(2014-04-08):
想用PLC的输出控制PMOS,进而控制电源的通断,大家看下面的电路如何更改,谢谢

网友A:
你这图片,保存为JPG,大小可以小10倍-20倍...

网友A:
接个继电器,多简单,不放心,再加个光电隔离呗.简单明了.

楼主:
谢谢关注,用继电器是可以,主要是考虑到继电器的开关寿命,这个需要频繁进行开关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