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芯片丝印不同的问题

楼主(2014-04-08):
我新购买了一批芯片,发现丝印不同,请问这个有什么区别,不是假冒的吧。
一个是标签是KOR ,丝印比较清晰,一个标准是MLT,丝印比较模糊。
KOR一般产地是韩国,MLT呢?丝印那么模糊,没有什么问题吧,请教香版主。

mlt

mlt

kor

kor

网友A:
是从正规代理买的吗?

网友A:
应该是马耳他的工厂的

网友B:
是的。好像不同的工厂字体都不一样。大陆封装厂封的103C8,字体更怪,8像B。都是ST的物料,没啥担心的。

楼主:
补充一点,MLT的这个芯片用手去摸,居然有黑色的灰,另外芯片还有发黄,管脚比KOR的要亮,是不是可以判定,这个芯片是翻新件?

楼主:
是在嘉立创电子商城买的,他不是号称原装正品,假一罚10,但是,这个芯片我怎么看都像是翻新货。

网友B:
13年45周,算来时间不算久啊?这种货他没必要翻新吧?拆机件到哪能找到这么新的物料?
用手摸,我只知道深圳封装的手一摸,丝印就看不清了,好像上面的是一层灰,可以擦掉。

至于是不是翻新的就不知道了。
另外想知道,两种不同封装产地,你用得有问题吗?

网友:
感觉上面的像山寨打磨的??

网友C:
测试几片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疑点在于:
1:丝印用手摸,居然有黑色的灰,这个我认为在抽真空包装的时候应该可以抽掉的。
2:芯片的颜色不同,有点明显偏黄,像是拆机的时候烤黄的一样。
3:怀疑是翻新的芯片的脚要亮一下。
4:我从嘉立创连续买了2次,时间间隔3天,丝印居然有差别(都是MLT的,但丝印批次是差异的)

grant_jx :“这种货他没必要翻新吧”,我担心的是有人把丝印擦掉后重新打磨的。重新打磨则肯定日期是较新的日期
我焊接了一片,测试是没有问题,但是怀疑而不敢大量用啊。

楼主:
续上,IC证明丝印的下面是一个KOB的字样,但是背面是一个A4的丝印,是不是更加能够证明这个就是翻新件了?
另外一盘,IC正面丝印是L03,背面丝印是L3。

网友D:
X版本是什么版本?为啥最近会出现这么多X版本的货,官方手册里没有X版本,目前只有Y版本,官方给个解释。

楼主:
那不是又多了一个疑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X版本是什么版本?为啥最近会出现这么多X版本的货,官方手册里没有X版本,目前只有Y版本,官方给个解释。 ...

X版本,就是X版本呀,跟Y、Z这些不是一样的么。

STM32F101xC/D/E和STM32F103xC/D/E的revision code现在有:
Z、Y or 1、2 or X

网友E:
LZ要问这个芯片有没有问题,版主真的没有这个火眼金睛啊。

只能说置顶帖【ST MCU的官方合作伙伴】中列出的经销商才是ST授权的,我们可以保证你从那里拿货,肯定是正品。其余不能保证的说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那么从丝印看呢,芯片正面的是KOB,而背面是一个A4的丝印,而正面丝印的是L03的丝印背面则是L3。一般情况而言,这个应该是一致的,L03的丝印也得到印证,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那个KOB的有问题呢?
另外有没有这款芯片判别的技巧可以介绍介绍的。丝印的问题这个意法应该有没有什么说话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X版本,就是X版本呀,跟Y、Z这些不是一样的么。

STM32F101xC/D/E和STM32F103xC/D/E的revision code现在 ...

Errata sheet有silicon revision,不过好像没有提到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rrata sheet有silicon revision,不过好像没有提到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

【版本】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告诉客户,随着后面越来越新的版本,芯片以前的存在的一些limitation(或者说虫子也行)就逐步修正了啊。

通常最早出来的版本A,然后是Z,到了Y之类的基本就是量产,客户可以拿到了的。

网友F(2014-05-12):
引用 网友E:
【版本】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告诉客户,随着后面越来越新的版本,芯片以前的存在的一些limitation(或者说虫 ...

怎么无法回复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版本】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告诉客户,随着后面越来越新的版本,芯片以前的存在的一些limitation(或者说虫 ...

版主有没有一个官方介绍芯片上的丝印都是什么意思的文档吗?

我只知道stm32f103zet6 这一行字的意义,但是不知道从哪里看芯片的版本号,生产时间等

勘误手册中说的不是很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