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MOS管控制电源通断问题

楼主(2014-04-08):
各位老师好,想用晶体管输出的PLC驱动PMOS管,来控制一个DC30V电源的通断,大家看看下面的电路问题出在哪里,谢谢啦

网友A:
FX_Y1是多大幅度的信号啊?可以保证GS两极间的电压达到阀值吗?D1想起啥作用呢?

楼主:
谢谢关注。FX_Y1是PLC的集电极开路输出,D1是考虑后面是DC30V,PLC的电压是24V,防止倒灌的,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B:
PWR_IN1是+30V、PWR_OUT1是被控制的0V或30V?
如果是的话,那D1接错了,应该把D1的负极接到Q1的S。
再就是,R5的下端也不应该接地,接S即可。
C1是做什么用的?减速电容?

网友C:
去掉C1和D1,将R5与地断开接到Q1的S端
还有要看Mos管的开启和关断电压,必要时要调节R1和R5的分压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关注,现在不明白,如果控制端和驱动端的电压不共地,怎么判断Ugs的电压差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关注,现在不明白,如果控制端和驱动端的电压不共地,怎么判断Ugs的电压差呀。 ...

必须是共地的,悬浮的不行。
前面说的24V、30V,缺省情况下两个电源的的负极就是接在一起的,也就是共地。

网友D:
FX-Y1信号加在gs之间的电压对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关注,现在不明白,如果控制端和驱动端的电压不共地,怎么判断Ugs的电压差呀。 ...

这个必须要隔离的,gs仅仅需要开启电压和关断电压,如果共地电流会走最短路径还有就是gs间电压不好控制。

楼主:
谢谢blessdxp大侠的关注,功能就是通过PLC的控制信号来控制LED灯的亮和灭,希望大侠能帮看看这样改咋样,接上拉电阻是考虑到PLC的输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各位老师指点下

网友E:
楼主参考一下我发的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参考一下我发的图吧~

现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二极管,其他一样,MOS不受控制,LED一直亮着,把MOS拆下来量还是好的,请教这个二极管在这里起到啥作用呢。

网友F:
不是防止倒灌吗?还有为什么要特别注明是6V稳压二极管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二极管,其他一样,MOS不受控制,LED一直亮着,把MOS拆下来量还是好的,请教这个二极 ...

楼主的24V电源 跟30V电源共地了吗? 必须要共地才能用的,要不就得接隔离芯片或者继电器。
二极管是防止倒灌电流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防止倒灌吗?还有为什么要特别注明是6V稳压二极管呢?

标明6V是因为 左边电源24V 右边受控端30V
30-24=6V~

网友F:
哦....酱紫,,,学习肋...

楼主:
搞定了,如图,把控制信号的地没有搞对,感谢大家的无私帮助,看看还有啥需要改进的

网友G:
恐怕关不掉,因为端口输出不会输出30V,必须加一级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如图,把控制信号的地没有搞对,感谢大家的无私帮助,看看还有啥需要改进的
...

你是用端口设定OC,或OD模式吧,由此带来二个问题,端口能还不能受得了30V的高压,让30V直接连接,在可靠性和长期工作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