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的问题

楼主(2014-04-08):
如下图所示: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稳压管的作用是什么?新手不懂,请详解

楼主:
稳压管的作用不是稳压吗,在反向流过一定的电流时,将产生一个稳定的电压

楼主:
图中R7的后面的D1作用是什么。可以这样分析吗?当U1A输出大于D1设定的电流,在D1上将产生一个稳定的电压。这个电压时不是保持恒定。那对后面的采样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呢?
新手,求大侠详解!

网友A:
D1是保护后端电路的。当电压超过一定值时D1会动作,这个一定值对后端有破坏,即使猜到也没意义了。
一般在进入DSP的AD口都需要钳位电路。

网友B:
学习了,看完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是保护后端电路的。当电压超过一定值时D1会动作,这个一定值对后端有破坏,即使猜到也没意义了。
一般在 ...

D1是保护电路。这是对的。但后面接入MCU的AD脚,但是我的问题是:当运放输出一定的电流时:在稳压管上面形成稳定的电压。这个电压是不变的,对吗?那对后面的采样会不会没有意义呢,因为它保持一个定值。这个值就是稳压管的稳压值。新手不懂,还请详解!

楼主:
求各位大哥教我!

网友C:
是利用反向击穿电压来控制导通的,当阴极电压低于反向击穿电压时,相当于一个很大电阻,当电压高于反向击穿电压时,就会导通放电,做后面的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是保护电路。这是对的。但后面接入MCU的AD脚,但是我的问题是:当运放输出一定的电流时:在稳压管上面形 ...

击穿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你看下图就知道了。管子没有击穿是VR/IR很大,击穿后VZ/IZT就比较小,电阻小时,分流才大,此时管子才动作。
选择管子时就应该保证,正常工作时管子不会被击穿,当电压不正常时,管子要击穿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是保护电路。这是对的。但后面接入MCU的AD脚,但是我的问题是:当运放输出一定的电流时:在稳压管上面形 ...

我没见过的检测电路用稳压管的,一般用管压降低的二极管上拉MCU供电电源来做保护。
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大小变化时会引起稳压值的变动,你可以看下稳压管的规格书。

网友D:
是不是利用稳压管产生的固定电压值来作为MCU可识别的高低电平呢?从而让产生的脉冲让核心芯片动作。

网友E:
TL431根本不是稳压二极管是TI的一款可控精密稳压源。他和那个可调电阻配合提供稳定的4.096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利用反向击穿电压来控制导通的,当阴极电压低于反向击穿电压时,相当于一个很大电阻,当电压高于反向击穿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我有一个疑问:当阴极电压低于反向击穿电压时,想到于一个很大电阻。此时,运放输出一个小电流时,会不会再这个大电阻上形成一个电压。而且随着运放输出电流的加大一点。这个大电阻的电压会不会不产生变化。后面的单片机AD检测到的值就不会发生改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击穿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你看下图就知道了。管子没有击穿是VR/IR很大,击穿后VZ/IZT就比较小,电阻小时,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我有一个疑问:在还没有击穿的时候,稳压管相当于一个很大电阻。此时,运放输出一个小电流时,会不会再这个大电阻上形成一个电压。而且随着运放输出电流的加大一点。这个大电阻的电压会不会不产生变化。后面的单片机AD检测到的值就不会发生改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利用稳压管产生的固定电压值来作为MCU可识别的高低电平呢?从而让产生的脉冲让核心芯片动作。 ...

如此设计的话。AD采样就没有意义了。说的这种事中断

网友F:
一般是TVS管

网友G:
很奇怪的电路. 不规范的设计?
一定条件下的漏电流考虑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我有一个疑问:当阴极电压低于反向击穿电压时,想到于一个很大电阻。此时,运放输出 ...

运放的输出时电压型,你考虑的输出电流完全传送给后级电路,如果后级没有复杂,那么电流基本为0,符合伏安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