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结MOSFET 是什么MOS

楼主(2014-04-08):
超结MOS和COOLMOS(酷MOS)是一样的吗?
如果不同有何区别,请专家指点。

网友A:
如果不同有何区别,请专家指点。

网友B:
工作关系用不起,所以就木有去详细了解。。。
应该是制造工艺上的不同导致该种mos具有某方面特有的特性。。。coolmos印象中导通电阻极小,超结mos据说EMI方面表现优越,具体可以到英飞凌官网找点资料仔细研究一下。超结mos,最近一段时间西安龙腾打广告打的比较凶,大把的资料可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作关系用不起,所以就木有去详细了解。。。
应该是制造工艺上的不同导致该种mos具有某方面特有的特性。。 ...

腾龙的东西还行

不过国内企业推广起来还是比较困难

网友D:
超结MOSFET的特点
1.      极低的传导损耗

2.      极大的电流能力

3.      极低的栅极电荷Qg

4.      低的开启电压

5.      极快的开关速度

6.      出色的UIS能力

7.      百分百的雪崩能量击穿测试

这么牛

网友D:
酷mos跟超结mos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