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STM8S TIM4自动预重载问题

楼主(2014-04-08):
自动预重载使能时,计数器是怎么计数的,是计数到设定的初值产生更新还是像51那样从初值开始计数到最大值溢出,看了一个datasheet,如下:
● 自动预装载已使能(TIM1_CR1寄存器的ARPE位置位)。在此模式下,写入自动重载寄存器的数据将被保存在预装载寄存器中,并在下一个更新事件(UEV)时传送到影子寄存器。
● 自动预装载已禁止(TIM1_CR1寄存器的ARPE位清除)。在此模式下,写入自动重载寄存器的数据将立即写入影子寄存器。
使能与禁止好像都不影响计数定时啊.

网友A:
还望你到21家的ST MCU版块看看吧

网友B:
是这样的,这个分为向上一出和向下溢出,向上记到预重载值,向下记到0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这个分为向上一出和向下溢出,向上记到预重载值,向下记到0溢出 ...

恩恩,谢谢您的回答,我想问的是在自动预装载使能和禁止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定时的时候需要使能吗?就如TI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