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sv5.2的时候编译阶段遇到这样的错误!求帮助!

楼主(2014-04-08):
(图片)

楼主:
图片在这里

楼主:
第一条错误信息 [?]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第二条错误信息[?]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网友A:
能把完整的错误信息发上来吗?

楼主:
额,版主我卸了想重新装一下,你在论坛里有发过5.1的安装操作说明但是MSP430的,请问有没有DSP的CCS5.1的安装和配置说明书呢?

楼主:
详细问题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版主我卸了想重新装一下,你在论坛里有发过5.1的安装操作说明但是MSP430的,请问有没有DSP的CCS5.1的安 ...

安装过程一样的,只是选择安装的功能模块不同

网友B:
同求CCS5的安装说明

网友C:
这是CCS的问题吗,根据提示是你的程序里面是有没有定义的变量,你再好好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A:
建议楼主找个用ccsv5.2建立和编译工程的教程,详细看看,对比一下

网友D:
没有定义symbol

网友D:
点击错误看看的

网友D:
应该不是软件问题的

网友E:
这个是程序代码里面的问题的,,调整下相应的位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