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化器电路元件参数分析

楼主(2014-04-08):
以下是一个雾化器电路。所有元件参数都是与实物一样,而且我也成功让它能出雾,但就是不知道这些零件的参数是如何选择的,有谁知道,请分析计算?

楼主:
先自已支一下人气。

网友A:
38V直流还要可调电阻,有这么难调吗?还有50VC2,要不要再高点啊.

网友B:
楼主可了解一下LC串并联谐振电路这方面的知识。
我简单搜了一些,希望对您有帮助。
高频电感三点式正弦波:http://wenku.baidu.com/view/57db600103d8ce2f00662350.html
雾化器电路图:http://wenku.baidu.com/view/6512bd7931b765ce0508140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了解一下LC串并联谐振电路这方面的知识。
我简单搜了一些,希望对您有帮助。
高频电感三点 ...

这个三点式,我也了解,但这些雾化器的电路与经典的三点式都不一样,根本就不知道如何等效成高频模式的电路,高频的三点式电路里是没有L2和L3这两个电感的。现在加了上去,整个电路就变得不清楚了。你能把这个电路等效的高频电路画出来,然后再用式子算出来,看它是如何符合谐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V直流还要可调电阻,有这么难调吗?还有50VC2,要不要再高点啊.

38V时很容易出雾,但如果把电压换成24V时,那就出雾不稳定了,有时有,有时没。找不到原因。

网友A:
哦,R17你试验过在什么范围出雾稳定吗?最低和最高是多少试过没有?

楼主:
去R16 R4 R17 从R17位置接1.5K到38V,出雾最大,再小的电阻就不稳定了

网友B:
看起来像是LC式文氏桥

网友C:
大哥发错版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