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4-04-08):
TIM4_ClearFlag(TIM4_FLAG_UPDATE);与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的区别,哪个需要在中断中用,哪个在定时器配置中用?

网友A:
你可以打开这两个函数看看里面到底操作的是哪个寄存器,实际这两个函数操作的是同一个寄存器。可以替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打开这两个函数看看里面到底操作的是哪个寄存器,实际这两个函数操作的是同一个寄存器。可以替换使用 ...

恩恩,是的呢,我看了下,果然都是操作TIM4_SR1寄存器的最低位,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