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的ADC指标咨询

楼主(2014-04-08):
在其它条件满足的情况下,STM32F4xx与STM32F2xx系列MCU的ADC能不能做到5‰的精度?曾经用过TMS320F2812,ADC也号称12位,可是那精度实在是不怎么样!不知道STM32系列的ADC怎么样?

楼主:
不要沉下去,等待ING

网友A:
如何保证VREF?基准保证不了,ADC的精度就是空谈

楼主:
基准好弄啊,高精度的基准芯片。

网友B:
ADC指标怎么样?

请查看数据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诸多因素影响ADC结果,电源纹波,pcb设计,gnd处理,被测量信号的滤波处理...
数字量最后一位视为估计值是不能确定的.

楼主:
一楼已经说其它条件满足!

楼主:
用STM32F103VET6设计了两款FTU,都正在批量生产,但是,目前的精度指标都是按照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要求设计的;现在国网公司要求FTU的电力参数测量要满足5‰的精度要求,正在考虑用不用MCU自带的ADC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