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代写/做电子通信类毕业设计(附题目)

楼主(2014-04-08):
价格:1 元
代(写)做毕业设计QQ:1261720782
单片机毕业设计题目,电子毕业设计题目
单片机接入Internet技术在智能小区中的应用与研究
基于PIC单片机的高压智能同步开关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刚性转子现场动平衡测试系统的研制
基于单片机的现场多道核能谱数据采集系统研究
单片机模糊控制晶闸管直流调压系统的研究
单片机嵌入式TCP/IP协议的研究与实现
基于单片机的几何参数主动量仪和通用测控仪的研制
基于C8051单片机的足球机器人小车控制系统设计
使用FPGA模拟实现8051单片机及其外设的功能
用于TDMoIP实现的E〈,1〉功能卡单片机控制研究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数字式压力表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CAN总线的单片机流量控制系统的研究
单片机和嵌入式系统开发平台化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语音识别系统设计
基于80C196KC单片机的舞蹈机器人控制系统
基于单片机的工业缝纫机控制系统研制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稳压电源
PIC单片机中国市场拓展战略
基于FPGA与单片机的高精度电子经纬仪光电信号处理系统研制
基于网络单片机的嵌入式远程监控系统研究
基于“单片机+CPLD/FPGA体系结构”的程控交换机系统集成化设计
智能温室环境控制系统的设计与试验研究——单片机信号采集及其通信控制系统研究部分
弧焊逆变电源单片机控制系统的稳定性研究
单片机系统仿真—对用户的软、硬件系统运行过程仿真
单片机系统仿真—生成用户硬件电路和汇编语言程序的故障诊断
单片机嵌入TCP/IP的研究与实现
雷达模拟器中的单片机应用
基于单片机的沥青摊铺机自动调平控制器的研究
单片机控制逆变埋弧焊机系统设计
基于sx52单片机的web服务器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VHDL语言的单片机设计
单片机实现的仿人智能PID控制器
基于单片机的船舶柴油机冷却水温度控制系统
基于单片机的活性炭测氡仪的研制
单片机静脉麻醉靶控输注系统的研制与应用
基于PC+单片机的环境风洞风速控制系统的研究
基于CPLD和单片机的爆轰波数据采集系统设计
基于单片机和DSP的卷绕控制器数据采集和通讯设计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柴油发电机监控器的设计
基于CPLD/FPGA和单片机的爆速仪设计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晶闸管中频感应电源的研制
基于十六位单片机的电力设备故障在线监测装置的设计与算法研究
基于SPCE061A单片机的语音识别系统的研究
基于PIC单片机的生物机能实验装置的研究
基于Motorola MC68HC08系列单片机演示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TCP/IP协议的单片机与INTERNET互连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和TCP/IP协议的单片机测控系统
AVR 8位嵌入式单片机在车载全球定位系统显示终端中的应用
基于AVR单片机的250W HID灯电子镇流器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TCP/IP技术研究及应用
基于P87C591单片机的CAN总线应用层协议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实现对二级倒立摆的控制
C8051FXXX系列单片机仿真器的研制
基于80C196MC单片机控制的变频调速及配料控制系统的应用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胶印机控制系统开发研究
基于凌阳单片机的二次压降全自动测量仪的研制
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测距系统
基于MOTOROLA单片机的专用电池组智能充电仪
全站仪动态测量的研究以及其与单片机在轨道式龙门吊实时检测中的应用
一种基于80C196KC单片机的新型电子负载的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对讲系统的研究开发
基于单片机的微波加热沥青路面再生修复机温度控制器的开发与研究
基于单片机ATmega128的嵌入式工业控制器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压电闭环微位移控制系统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高压静电除尘整流设备的自动监控系统设计
采用W78E58单片机的酸碱浓度检测技术
基于单片机的粮库温度监控系统设计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微型轴流式血泵外磁驱动系统研究
基于AVR单片机的电动自行车控制系统研究
基于PIC单片机的配电网综合参数测控仪研究
全自动包装机的单片机控制研究
基于单片机系统的Java虚拟机研究与设计
基于智能传感器和单片机的温度监测系统
基于DSP和单片机的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的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在线测试技术的研究
分散式智能测控终端的研制——基于单片机的大容量固态存储技术的设计实现
基于单片机的定尺飞锯切割机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196单片机的开关磁阻电机调速系统设计
基于EDA技术的兼容MCS-51单片机IP核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嵌入式USB主机研究与实现
单片机控制连续固体激光器高频开关电源的研制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微机自动准同期装置
基于MSP430单片机中小型水轮机微机调速器的设计与研制
基于单片机的便携式心电监测系统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和CAN总线的混凝土搅拌站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全位置自动焊接控制系统的研究
工程机械冷却能力单片机控制系统
基于单片机的电除尘集散控制系统的并行数据采集
基于单片机的磁酶免测定仪的研制
基于单片机的籽棉动态称重系统
ZLG51单片机宏汇编器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单片机的轧机实验台分布式监测系统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DDD心脏起搏器的设计
来电显示电话单片机的设计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能量回馈控制系统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步进电机式汽车仪表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微功耗单片机的水声遥控系统的研究
面向单片机接口的新型液晶显示控制器的研制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水下脉动送丝焊接电源的研究
单片机在汽车制动性能检测系统中的应用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MAG焊逆变电源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AT89C2051光电鼠标位移检测系统的研究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多功能TIG焊控制器
基于单片机的柴油发动机冷却水温控制系统的研究
单片机控制的节水灌溉系统的研究
80C196KC单片机中子和γ综合电离辐射效应研究
汽油箱内汽油蒸汽利用的单片机控制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蛋破损检测系统研究
基于C8051单片机的圆轨倒立摆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嵌入式Web服务器在远程故障诊断中的应用
基于多机通信的AVR单片机高级用户板的设计与开发
MC68HC908单片机在发动机台架试验中的应用研究
单片机控制的可并联组合的高频开关型变流组件研究
小型家用燃气锅炉单片机控制系统的研究
基于PIC单片机的海水有机磷实时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
基于AVR单片机的石油倾点自动测量系统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直接数字频率合成(DDS)技术的应用研究
单片机模糊控制在电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PIC单片机芯片在电涡流传感器温度补偿中的应用
基于C8051F单片机直流电动机反馈控制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嵌入式Web服务器的研究
MOTOROLA单片机MC68HC(8)05PV8/A内嵌EEPROM的工艺和制程方法及对良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模糊控制的电阻钎焊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的研制
基于MCS-51系列单片机的通用控制模块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实现的供暖系统最佳启停自校正(STR)调节器
单片机控制的二级倒立摆系统的研究
基于增强型51系列单片机的TCP/IP协议栈的实现
基于单片机的蓄电池自动监测系统
基于32位嵌入式单片机系统的图像采集与处理技术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作物营养诊断专家系统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交流伺服电机运动控制系统研究与开发
基于单片机的泵管内壁硬度测试仪的研制
基于单片机的自动找平控制系统研究
基于C8051F040单片机的嵌入式系统开发
基于单片机的液压动力系统状态监测仪开发
模糊Smith智能控制方法的研究及其单片机实现
一种基于单片机的轴快流CO〈,2〉激光器的手持控制面板的研制
基于双单片机冲床数控系统的研究
基于CYGNAL单片机的在线间歇式浊度仪的研制
基于单片机的喷油泵试验台控制器的研制
基于单片机的软起动器的研究和设计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高速快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床短循环走丝方式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机电产品控制系统开发
基于PIC单片机的智能手机充电器
基于单片机的实时内核设计及其应用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远程抄表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烟气二氧化硫浓度检测仪的研制
基于微型光谱仪的单片机系统
单片机系统软件构件开发的技术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液体点滴速度自动检测仪的研制
基于单片机系统的多功能温度测量仪的研制
基于PIC单片机的电能采集终端的设计和应用
基于单片机的光纤光栅解调仪的研制
气压式线性摩擦焊机单片机控制系统的研制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磁通门传感器
基于单片机的旋转变压器-数字转换器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光纤Bragg光栅解调系统的研究
单片机控制的便携式多功能乳腺治疗仪的研制
基于C8051F020单片机的多生理信号检测仪
基于单片机的电机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Pico专用单片机核的可测性设计研究
基于MCS-51单片机的热量计
基于双单片机的智能遥测微型气象站
MCS-51单片机构建机器人的实践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轮轨力检测
基于单片机的GPS定位仪的研究与实现
基于单片机的电液伺服控制系统
用于单片机系统的MMC卡文件系统研制
基于单片机的时控和计数系统性能优化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和CPLD的粗光栅位移测量系统研究
单片机控制的后备式方波UPS
提升高职学生单片机应用能力的探究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自动低频减载装置研究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水下焊接电源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
基于uPSD3234单片机的氚表面污染测量仪的研制
基于单片机的红外测油仪的研究
96系列单片机仿真器研究与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单晶金刚石刀具刃磨设备的数控改造
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智能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电梯门机控制器的研制
基于单片机的气体测漏仪的研究
基于三菱M16C/6N系列单片机的CAN/USB协议转换器
基于单片机和DSP的变压器油色谱在线监测技术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膛壁温度报警系统设计
基于AVR单片机的低压无功补偿控制器的设计
基于单片机船舶电力推进电机监测系统
基于单片机网络的振动信号的采集系统
基于单片机的大容量数据存储技术的应用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叠图机研究与教学方法实践
基于单片机嵌入式Web服务器技术的研究及实现
基于AT89S52单片机的通用数据采集系统
基于单片机的多道脉冲幅度分析仪研究
机器人旋转电弧传感角焊缝跟踪单片机控制系统
基于单片机的控制系统在PLC虚拟教学实验中的应用研究
基于单片机系统的网络通信研究与应用
基于PIC16F877单片机的莫尔斯码自动译码系统设计与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模糊控制器在工业电阻炉上的应用研究
基于双单片机冲床数控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基于Cygnal单片机的μC/OS-Ⅱ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一体化智能差示扫描量热仪系统研究
基于TCP/IP协议的单片机与Internet互联的研究与实现
变频调速液压电梯单片机控制器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γ-免疫计数器自动换样功能的研究与实现
基于单片机的倒立摆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单片机嵌入式以太网防盗报警系统
基于51单片机的嵌入式Internet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单片机监测系统在挤压机上的应用
MSP430单片机在智能水表系统上的研究与应用
基于单片机的嵌入式系统中TCP/IP协议栈的实现与应用
单片机在高楼恒压供水系统中的应用
基于ATmega16单片机的流量控制器的开发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远程抄表系统及智能网络水表的设计
基于MSP430单片机具有数据存储与回放功能的嵌入式电子血压计的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氨分解率检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锅炉的单片机控制系统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磁振动式播种控制系统的设计
基于单片机技术的WDR-01型聚氨酯导热系数测试仪的研制
一种RISC结构8位单片机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单片机的公寓用电智能管理系统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测控系统在温室大棚中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数字化超声电源的研制
基于ADμC841单片机的防爆软起动综合控制器的研究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井下低爆综合保护系统的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空调器故障诊断系统的设计研究
单片机技术在摩托车磁电机测控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单片机控制OLED显示系统研究
臭氧与超声协同降解水中有机污染物过程及其单片机控制系统
基于PIC单片机和CPLD的GIS内置电子式电流互感器设计
液压式线性摩擦焊机单片机控制系统研究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太阳能逆变电源研究
单片机控制准谐振纯正弦车载逆变电源研究
基于C8051F单片机的火灾智能报警控制系统的设计
基于AVR单片机的伺服电机系统研究
基于PIC单片机直流电机多速控制器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PIC单片机的煤矿智能监控系统
基于单片机的高精度随钻测斜仪系统开发
基于单片机的恒温式自动量热仪研究与设计
基于CygnalF040单片机的RTOS51的研究与开发
基于单片机和CPLD的等精度数字频率计设计
基于SPCE061A型单片机的食品螺杆膨化机温度的检测与控制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软起动器研究
基于网络单片机的家庭远程监控系统
基于单片机的葡萄节水灌溉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基于AT89S52单片机的煤矿瓦斯监测系统的研制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交通控制系统研究
电渣炉单片机控制系统研究与设计
单片机控制多功能信号发生器
一种基于单片机的嵌入式Web Server研究
时栅位移传感器的单片机处理系统研究
单片机实现的寻呼机编码器
单片机实现的鲁棒MRACS及其在液压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自适应控制的单片机实现方法及基上隅角瓦斯积聚处理中的应用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锅炉智能控制器的设计与研究
超精密机床床身隔振的单片机主动控制
PIC单片机在空调中的应用
单片机控制力矩加载控制系统的研究
单片机在真空恒压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基于单片机的航模驱鸟设备空中控制系统的研究
变频空调中特定消谐式变频器单片机控制技术的研究,TN773 TB657.2
基于单片机光学感应技术的三维量测系统设计与实现,P231
MCS-51单片机汇编语言程序IDE设计与实现,TP311.1 TP368.1
新一代单片机实验教学系统研究与开发,TP368.1 G424.31
基于AVR单片机的自动对靶喷雾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S491 TP391.9
单片机在中、小水电站闸门监控系统中的应用,TV742:TV66:TV736
8098单片机温度控制仪,TH811
基于单片机实进多任务机制的气制动元件密封性检测系统的研究,U463.52
模糊控制在惰性介质喷雾干燥机中的应用及其单片机实现,TP273 TQ051.8
单回远距离高压电力传输系统的数字实时仿真及双机仿真系统中数据通讯的单片机实现,TM743 TP368.1
单片FSK调制解调器MSM7512B与单片机实现无线控制的应用,TN915.05
单片机在电力监控中的应用,TM744
基于单片机的水浴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TP273.4
基于单片机的形位误差量仪与微重量仪的研制,TH823 TH816
采用单片机实现两相异步电机的SVPWM控制,TM343
基于单片机的瞬态诱发耳声发射听力筛查系统,R764
Windows98下位图文件在PC机与单片机串行通信中的应用,TN911.7
基于ARM7与51单片机的电梯控制器通信及人机界面的研究与开发,TU857 TP368.1
基于32位单片机MPC555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研究与实现,TP316
基于单片机的高精度步进电机控制研究,TP368.1 TM301.2
基于单片机的烘炉温度自动检测系统的研究与设计,TP274.4
超声波时差流量测量及单片机实现的新方法,TH814.92 TP317
单片机控制的无刷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TM273 TM33
基于87C196MC单片机模糊电压空间矢量控制变频器的研究,TM921
轮胎硫化罐生产的单片机控制装置的研制,TQ336.1 TP27
过程控制调节规律的研究--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制作,TP13
基于单片机的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TM301.2
单片机控制TIG逆变焊机的研制,TG434.5
基于单片机实现的ELID磨削技术及其在硬脆材料精密镜面磨削中的应用研究,TG580.613
通用机器人单片机控制器,TP242
基于单片机的模糊控制方法及应用研究,TP273.4
基于单片机的测试系统的研究与实现,TN43 TN957
单片机控制PMIG逆变焊机的研制,TG434.5
基于MSP430F148单片机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研究与设计,TP316.2
阀控液压电梯单片机速度控制系统的研究,TU857
基于单片机的气敏元件参数测试仪,TM934
PIC单片机智能测控系统,TP216
多单片机容错系统及其底层支持软件的研究与实现,TP311.5 TP303
绕线机单片机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开发,TP273
基于单片机的机车试验设备数据采集器的研究,U269.6
单片机控制的PWM 功率变换器中若干关键技术问题的研究,TN624
电动机热特性研究及单片机电动机热保护器的研制,TM588
单片机在小型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中的应用研究,TV736
基于单片机的宽范围连续可调直流高压稳压电源,TM44
基于单片机的双积分球组织光学特性参数测量系统的研制,R318.6
单片机对步进电机三相六拍指数规律升降速的并行控制,TM301.2
单片机在植物组培环境因子测控中的应用,S126 S318
基于单片机的H.323终端的设计与实现,TP311.13
基于单片机的逻辑控制器研究,TP332.3 TP368.1
单片机实现的智能PID控制器在液压系统中的应用研究,TP271.31
带传动试验台单片机控制系统的研究,TP391.6
基于80C196KB单片机的扭矩测量装置研究,TH823
用单片机控制的进气管补气改善车用柴油机加速烟度的研究,TK421.2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窄间隙熔化极气体保护焊,TG442.3
基于单片机的运动物体速度采集系统应用——碰撞中动量守恒实验的程序设计,TB97 TP311.13
单片机及DSP研发、智能化接口及计算机应用,TP274
荧光灯的高频运行与单片机控制,TM923.01
基于单片机的嵌入式系统研究与实现,TP316
高压断路器机械特性单片机测试系统的研制,TM56 TM506
MCS-51单片机芯片反向解剖以及正向设计的研究,TN402
基于DSP和单片机的66KV微机母线保护装置的研究,TM76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自适应重合闸装置设计,TM762.2
单片机控制技术在谷物干燥中的应用研究,S375
基于单片机的木材干燥自动监控系统的研究,TP273.5 TS652
单片机控制电子喷油泵试验台的研究,TP273 TK423
嵌入式单片机系统中TCP/IP协议子集的设计与实现,TN915.04
单片机嵌入式通用平台的研究与实现,TP368.1 TN929.533
双单片机控制动平衡测试系统,TP274
一种基于单片机的新型电子提花机控制器,TS103.133.3
PIC单片机在低压永磁真空断路器监控中的应用,TM561.2 TP368.1
单片机有载分接开关控制器的研制,TM571 TM732
PIC单片机控制精密张力系统的试验研究,TP273
基于单片机的船舶设备信号采集及处理系统,U665.261 TP274.2
基于单片机的中频电源系统实现--脉宽调制技术研究,TN773 TP271.4
单片机控制光伏、风力并网互补型逆变系统的研制及优化,TM463
高速单片机在汽车摩托车仪表校验装置中应用研究,TP274
196单片机在同步机励磁装置中的应用,TM341
单片机控制的精确喷灌系统的研究,S277.94 TP273
机电设备的单片机控制系统开发研究,TH-39 TP273
基于单片机的可实现任意跳汰周期特性的控制系统,TD455.1
基于单片机89C52的啤酒发酵温控系统,TS262.5 TP273
基于单片机的高精度恒温模糊控制系统,TP273.2
光伏水泵用BLDC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研究,TK519
单片机在液位调节器中的应用,TP214
基于单片机的DeviceNet现场总线从站通信接口的开发,TP336
基于单片机的USB主从机的设计与实现,TP368.1
基于单片机和CPLD的综合性创新性实验系统研制,TP368.1
单片机在船舶电罗经复示器中的应用,U666.151
一种新型可控电抗器的特性分析与单片机控制,TM47
采用80C196MC单片机控制的软开关变频调速系统,TM921.51
AT89C系列单片机编程器的设计与研制,TN43
单片机多功能测试仪的设计与研究,TM93
80C196KC单片机控制的永磁同步主轴驱动系统的研究,TM382
内调制光敏管特性的单片机补偿系统,TN364
单片机控制带焊缝跟踪埋弧焊机设计,TG434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设施农业营养液供给系统研制,S275
单片机双CPU逐点积分法提高点焊机恒流控制精度的研究,TG443 TG409
基于PSOLA算法的汉语文语转换系统单片机实现及研究,TP368.1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晶闸管交流弧焊机的研究,TG434.4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DC-DC变换器研究,TM41
基于单片机的自动聚焦技术研究及应用,O437.5
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故障选线技术理论及单片机实现方式研究,TM711 TM771
基于UNIX系统下MVME2431与单片机的通信,TP316
基于FPGA的HOST与多单片机的串行通信,TN919 TP302
基于单片机的旋转磁场磁力研磨加工的计算机仿真与系统设计,TG580.68
基于MSP430系列单片机的微机外围电路的通用化平台研究与设计,TP368.1
基于MSP430单片机嵌入式系统的开放式开发平台的研究,TP368
基于CPLD的单片机结构设计研究,TP368.1
基于单片机的网络电表数据集中器的软件开发,TP216 TP311.52
新型单片机数控装置的研制与开发,TG659
基于单片机PIC16F877的智能检测装置,TP274.4
基于ISPLSI与单片机的电动机保护装置的研究,TM32 TP368
沥青混凝土拌和设备骨料加热温度单片机控制系统的研究,U415.5 TP273
用单片机实现浇包的温度控制设计,TG224.1
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中键盘板单片机软件研制及数传板硬件实现,TP311.5
基于AVR单片机的核磁共振仪床体运动控制与检测系统,TM
横向塞曼稳频氦氖激光器的单片机控制,TH744.5 TN248 TP273
基于单片机测控的智能直流断路器,TM561 TP368.1
32位单片机在农业生物环境控制中报警及数显系统的开发研究,TP368.1 S625.51
八位单片机IP核设计技术的研究,TN431.2 TP368.1
单片机模糊控制在脱粒滚筒自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S225.3
基于CPLD和AVR单片机的高精度ESR测量仪的研究,TH772.7 TP368.1
基于单片机的压力/液位控制系统的设计研究,TP273
基于16位单片机的比赛机器人控制技术的研究,TP242.2 TP368.1
基于双MSP430单片机的多功能配电变压器监测终端的设计,TM766 TM769
基于AT89C55WD单片机的机电产品控制器开发,TP273.5 TM571
基于单片机的半导体激光器温度控制系统,TN248.4
基于16位单片机MC9S12DG128B智能车系统的设计,TP273.4 TP368.1
单片机与Internet网络的通信应用研究,G434 TN915.04
基于8051单片机IP软核的优化设计及应用研究,TP302
基于80C196KC的单片机控制系统ISP及可靠性研究,P485 TP18
基于英飞凌XC167CI单片机的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系统的研制,TM301.2 TP368.1
基于PIC单片机的TPMS系统的应用研究,TP311.5 TP368.1
基于单片机的船用蓄电池智能检测系统,U665
基于ATmega48单片机的石油计量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TE863.1 TE978
单片机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系统的研究,TM921.41 TM301.2
基于PIC单片机的道路划线车控制系统设计,TP368.1 U418.38
基于C8051F005单片机的两相混合式直线步进电机驱动系统的设计,TP29 TM301.2
基于单片机井下纠斜控制系统的研究,TE242 TE928
单片机教学实验平台的设计,TP368.1 G434
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脉象信号采集系统研究,TP368.1 R241.1
基于单片机系统的智能化学生公寓的改造,TP368.1 G647
基于DTMF技术的单片机远程通信系统研究,TP368.1 TP277
基于单片机的便携式打标机的应用与研究,TP368.1
基于AVR单片机的切纸机控制系统软硬件设计,TS734.7 TS736.4 TP368.1
基于单片机的火**装药温度实时测量装置设计,TJ306
基于单片机的温室大棚智能清洁机,TP242.3 S625.3
基于单片机的地下水监测系统研究,X832
基于单片机与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TU857 TP368.2
基于单片机的教室灯光自动控制器的研究,TU113.66 TN21
单片机控制铝合金脉冲MIG焊接设备与工艺的研究,TG434.5
基于单片机和自相关分析的胎心监测仪的研究与实现,TP368 R714.51
单片机控制I-I模式PMIG逆变焊机的研究,TG44 TG434.5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涡轮流量计的设计与研究,TP368.1 TH814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弧螺柱焊机的研究,TG434.4 TP273

网友A(2017-03-01):
可以做基于atmega16智能交通灯吗?

网友B(2018-04-21):
我有个题目你看看能做吗?《自动变速与多功能防盗的自行车系统》基于单片机设计,不用很复杂,不用实物,有仿真图和程序就行。可以的话联系我:2513665840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