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一个驱动3.3~5V的开关电路, 要求:低电平导通, 高电平截止.

楼主(2014-04-08):
求一个驱动3.3~5V 800mA的开关电路, 要求:低电平导通, 高电平截止.
注意:高电平=1.8v.

因为单片机是低功耗的, 高电平只有1.8v, 我现在用一个NMOS驱动一个PMOS(SI2301 SI2302), 但是NMOS是低电平截止, 高电平导通.
但是单片机休眠 关机时时, IO口状态是输出高电平. 导致IO口打开了.

有人说加一个非门就好了, 我搜索了一个TC7S14F 施密特非门.

1. 我有个疑虑: 加一个非门会不会增加功耗?
2. TC7S14F 在5V 供电时, 1.8v算高电平吗?
3. 有没有哪种PMOS在VCC在3.3~5.5v区间, 可以用1.8v作为高电平的PMOS呢?

谢谢!

网友A:
NMOS驱动PMOS的栅极么?单片机IO高阻时是弱上拉,在IO对地接一个合适的下拉电阻是否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驱动PMOS的栅极么?单片机IO高阻时是弱上拉,在IO对地接一个合适的下拉电阻是否可以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驱动PMOS的栅极么?单片机IO高阻时是弱上拉,在IO对地接一个合适的下拉电阻是否可以呢? ...

已经加了一个下拉电阻了, 但是开机时, 还是导通了

网友A:
你看单片机休眠时IO端测的电压是多少伏?把R7改成10k,挪接到R6左边引脚看看呢?

网友A:
或者把NMOS管换成 电流型的NPN三极管 看能满足你的功耗什么的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了一个下拉电阻了, 但是开机时, 还是导通了

开机时导通?是复位期间引脚的那个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导通?是复位期间引脚的那个状态吗?

那我把R6去掉, 就等于在左边了吧. 试试看

用三极管在待机是功耗较大吧, 我这个是电池供电, 所以不想用三极管.

嗯, 开机时 和 待机休眠时, IO口是Hi-z 高组态输入状态.

网友B:
TC7S14F 在5V供电下的高电平远高于1.8V;
其实可以用负载开关,5V供电下 1.8V就能识别为高电平了,用I/O直接控制负载开关的使能脚,前端I/O还是需要加个10K下拉电阻,就是防止I/O在高阻态下为高电平,10K如果还不够的话就改用4.7K,这里耗电很小,负载开关禁止下功耗1uA以内,参考下SGM255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单片机休眠时IO端测的电压是多少伏?把R7改成10k,挪接到R6左边引脚看看呢? ...

试了, R7 =10, R6短路.

开始打开了.

不知道你是否会看那个非门呢? 功耗是否很低, 而且1.8v能视为高电平.

因为我看资料, VCC= 4.5V时, VP最小要求2.3V. Vn倒是满足需求. 但是不知道Vp 和 Vn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7S14F 在5V供电下的高电平远高于1.8V;
其实可以用负载开关,5V供电下 1.8V就能识别为高电平了,用I/O直 ...

我原来用过一个负载开关(飞兆的)
不知道怎么的, 冒烟过, 所以不敢用了. (原因不知道, 不知道是我虚焊还是电路没有画对).

你这个负载开关是高电平开启, 可是我担心即使用了4.7k下拉电阻, 他依然开启. 手边也没有这个负载开关, 不好做实验.

谢谢!

网友B:
TC7S14F 的规格看着真他妈费神!
Vp 和 Vn就是正门限电压和负门限电压,我理解就是输入的高电压和低电压。这种小逻辑功耗倒是不大,都是几个uA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7S14F 的规格看着真他妈费神!
Vp 和 Vn就是正门限电压和负门限电压,我理解就是输入的高电压和低电压。 ...

VP和VN是指我的 IO口电压还是Vcc电源呢?

如果是IO口电压, Vp是高电平的意思吗?

我的电子电路知识太差了, 抱歉.

网友B:
是I/O过来的电压,Vp就是高电平的门限电压

网友B:
早期的负载开关很多都不带防倒灌功能,冒烟正常。
有一种反相器是可以的,型号忘记了,到NXP的网站上找找,输入高电平的电压可以低到1.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I/O过来的电压,Vp就是高电平的门限电压

哦, 那根据表格, Vp在Vcc=4.5V时, 最小要求2.3V, 我的IO只有1.8v达不到.

这个非门IC还不能用了.

但是有个疑问: 那Vn 在VCC=4.5V时, 最大2.0V, 这难道是说低电平最大2.0V?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C:
驱动PNP吧,在B上串个合适的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负载开关很多都不带防倒灌功能,冒烟正常。
有一种反相器是可以的,型号忘记了,到NXP的网站上找找, ...

嗯, 谢谢, 刚刚根据你提供的意思, 找到一些资料, 大概理解了CMOS的高低电平.

CMOS一般都是在50%的Vcc电压作为分界.

所以V4.5时, 2.0V算作低电平很正常.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PNP吧,在B上串个合适的稳压二极管.

这种方式, 在待机时(IO为输入高组态)时, 功耗大不大?  如果不大, 能给个图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 在待机时(IO为输入高组态)时, 功耗大不大?  如果不大, 能给个图吗?

...

网友D:
还是用NPN+NMOS,来得可靠,NMOS当作缓冲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输出5V) 应该是 NPN上面那个电阻吗?

这种电路消耗的电流会不会有些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NPN+NMOS,来得可靠,NMOS当作缓冲器输出。

求个图 :)
我已经打板好多次了, 不想再失败了.

顺便分析一下在待机时, 功耗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NPN+NMOS,来得可靠,NMOS当作缓冲器输出。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1-WGeGYjbFu0biRdJk2y1WaQ98lAyX_2evApWc0jGAnuQBmnwRkXFsnMhvVoW0cISAmz655DiPJKKSjWbvhqHK

是不是和这个图的A部分差不多?

问题是: 我想做高端负载开关, 也就是关断负载的电源正极.

网友D:
问下,低电平时,电源输出,高电平时关闭,MCU刚上电,IO是高阻,可以是低电平,电源可以开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低电平时,电源输出,高电平时关闭,MCU刚上电,IO是高阻,可以是低电平,电源可以开启吗? ...

,MCU刚上电,IO是高阻,可以是低电平,电源可以开启吗?

--- IO是高阻时, 是个高电平(量这个IO和 GND, 电压是1.8V), 所以高电平导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MCU刚上电,IO是高阻,可以是低电平,电源可以开启吗?

--- IO是高阻时, 是个高电平(量这个IO和 GND,  ...

不一定是高电平,肯定有弱上拉在里面,可以接下拉电阻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低电平时,电源输出,高电平时关闭,MCU刚上电,IO是高阻,可以是低电平,电源可以开启吗? ...

这个ARM 2440的IO, 在待机 休眠 和 开机上电期间, 都是高阻态, 电压为1.8v.
可是我恰恰不希望这些时候导通,

但是用了NMOS就会高电平导通.
但是没有找到1.8v为高电平的非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高电平,肯定有弱上拉在里面,可以接下拉电阻拉低。

我将电阻从 47K变为10K, 还是导通, 换为4.7K, 还是导通 -_-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高电平,肯定有弱上拉在里面,可以接下拉电阻拉低。

我是将R6电阻去掉了(短路), 将R7电阻从47K改为10, 再改为4.7k, 都不可以.

是不是R6电阻不能去掉, 而是将R7移到R6的左边才有效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ARM 2440的IO, 在待机 休眠 和 开机上电期间, 都是高阻态, 电压为1.8v.
可是我恰恰不希望这些时候导 ...

你要看下这个ARM的端口可有保持功能,应可以设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1-WGeGYjbFu0biRdJk2y1WaQ98lAyX_2evApWc0jGAnuQBmnwRkXFsnMhvVoW0cISA ...

这个链接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看下这个ARM的端口可有保持功能,应可以设的,

待机时虽然可以控制, 但是开机大约15秒, 无法控制.

请教一下: 这里有个NMOS非门, 是不是能满足我的非门要求呢?
http://www.docin.com/p-22263013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待机时虽然可以控制, 但是开机大约15秒, 无法控制.

请教一下: 这里有个NMOS非门, 是不是能满足我的非门 ...

电平降不下来,刚开机时,不是高阻的表现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平降不下来,刚开机时,不是高阻的表现呵。

额... 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手册, 确实如你所说,

在reset模式下, 是个O(H), 输出高电平.

睡眠模式下是Hi-z, O(H)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 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手册, 确实如你所说,

在reset模式下, 是个O(H), 输出高电平.

那要双端口控制来区分是休眠还是复位,不用加逻辑器件。全1或全0二种状态处理,正常工作时是可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要双端口控制来区分是休眠还是复位,不用加逻辑器件。全1或全0二种状态处理,正常工作时是可控的。 ...

呵呵 听不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 听不懂了.

可能有三种状态,一种复位状态,一种休眠,一种是程序控制,每一种状态必须正确控制电源控制。这是一个逻辑电路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有三种状态,一种复位状态,一种休眠,一种是程序控制,每一种状态必须正确控制电源控制。这是一个逻 ...

嗯, 复位和休眠时, 状态差不多. 可以忽略.

问题是我现在怎么做呢.

明天试试用2个NMOS做个反向电路试试. 但是我一个开关电路需要4个MOS管了, 觉得占地面积较大.

难道最后我必须选择这2种方案?
1. 买高边负载开关.
2. 用NMOS关断负载的负极.

网友D:
二个BJT和一个NMOS完全可以做出来。

网友D:
休眠和复位时,电源不开启,MCU正常工作时低电平开启,高电平不开启,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个BJT和一个NMOS完全可以做出来。

我还是想关断正极, 因为下游有很多IC, 我担心有些IC的信号源 有低电平(GND), 导致电路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休眠和复位时,电源不开启,MCU正常工作时低电平开启,高电平不开启,是吗? ...

是的.

听到你这么问题, 我感觉会收到一份电路图的感觉, 呵呵

网友D:
二个端口不是全1,和0,都能开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个端口不是全1,和0,都能开启电源

额...
我只有1个IO口啊. 这个电路够复杂的了, PCB区域有限.

辛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载(输出5V) 应该是 NPN上面那个电阻吗?

这种电路消耗的电流会不会有些大呢? ...

那用MOS管做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用MOS管做功率吧.

请教一个问题:

这里的PNP和 NPN三极管是反相的目的吧?

那为何不能用MOS管来反相呢?

网友E:
看看,学学,想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了一个下拉电阻了, 但是开机时, 还是导通了

开机导通问题建议你使用两个IO口进行控制,因为两个IO口开机和关机的状态是一致的,你可以控制一个高一个低时,mos可以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机导通问题建议你使用两个IO口进行控制,因为两个IO口开机和关机的状态是一致的,你可以控制一个高一个 ...

哦, 但是我没有这么多IO资源, IO口被排的满满的.

我想请教一下:

如果我用一个2.5v的 CMOS反相器, 他的ViH=1.7V, 那么:
当输入在1.8V时, VoL=0v.
当输入在0.06v时, VoH= 2.5v

我用这个2.5V 驱动我电路图, 应该没问题了吧?

--- 晕, 我的电源是3.3V... 难道还得加个二极管压降?

网友G:
感觉,我的理解能力不是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我的理解能力不是很强。.。

呵呵 是我的表达能力问题.

网友H:
可以看看这个电路,Port为1.8V或高阻悬浮时,电路基本无消耗(仅有3.3~5V --> 1.8V的漏电、3.3~5V 经过关闭的P型MOSFET的漏电,均在nA甚至pA级别)
当Port小于1.2V时,P MOSFET缓慢导通,无贡献消耗为1.8V经2.2M R102、9014基极到Port消耗和3.3~5V经过2.2M R103、9014到Port的消耗,Sensor开启时 1.8V消耗小于1uA,3.3~5V无贡献消耗小于3uA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看这个电路,Port为1.8V或高阻悬浮时,电路基本无消耗(仅有3.3~5V --> 1.8V的漏电、3.3~5V 经过关闭 ...

这回复比较给力啊, 我中午回去试试, 先谢谢了

网友I:
再加个NMOS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加个NMOS不就行了吗?

...

我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看这个电路,Port为1.8V或高阻悬浮时,电路基本无消耗(仅有3.3~5V --> 1.8V的漏电、3.3~5V 经过关闭 ...

您好!

请教一下, 我听楼上说我原来那个电路再加一个NMOS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可以, 功耗和你这个电路 哪个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加个NMOS不就行了吗?

呵呵, 能给个图吗? (我真的很业余)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好!

请教一下, 我听楼上说我原来那个电路再加一个NMOS就可以了...

前后文全部看了一下,你的MCU是用的2440,对于功耗没那么高的要求,我的图片上的几个电阻值可以改小很多,这样关断的速度可以加快不少。
你3楼的电路,没有大问题。简单改下,N型MOS管栅极加粒10K的上拉电阻到1.8V就可以解决复位高阻问题。R7取值太小,可以增大9倍设为470K,这样IO输出电压损失小些。不过你要800mA,2301在3.3V时可能不够用,可以考虑并联一粒2301或换大点的管子。另外2302栅极电压1.7V上下能否正常导通你需要确认一下。
功耗主要由电路上的电阻决定,同等参数下,Sensor开通的占空比越小,我的电路就越省,占空比越大,你的电路就越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后文全部看了一下,你的MCU是用的2440,对于功耗没那么高的要求,我的图片上的几个电阻值可以改小很多 ...

有点疑问我3楼的图, N-MOS加10K上拉到1.8V, 那N-MOS在悬空和高阻时, 栅极不就是高电平导通了吗?  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 但是我没有这么多IO资源, IO口被排的满满的.

我想请教一下:

关键是CMOS反相器,你敢保证开关机的状态一致么

网友F:
还有就是你可以做一下实验,看看你的单片机开关机电平是不是一致不变的,如果不变就好说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点疑问我3楼的图, N-MOS加10K上拉到1.8V, 那N-MOS在悬空和高阻时, 栅极不就是高电平导通了吗?  难道我 ...

(⊙o⊙)哦,没仔细看,你的图是不能用,是1.8V时开通的,不是低电平开通。建议用我的图。你的图是需要加一级管子或逻辑电路反一次相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加个NMOS不就行了吗?

请问是这样子吗?
这里的R16是不是应该去掉呢? 反正始终将Q7的栅极置高, 除非IO口拉低时.

BAT+ 始终有电(3.3~5V), GND也始终和电池-相连.

IO在下列5种状态:
1. 关机时:
2. 开机时: IO输出高电平.
3. 待机时: IO高电平(悬空)
4. 正常时: 高电平.
5. 程序是控制Sensor PWREN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你可以做一下实验,看看你的单片机开关机电平是不是一致不变的,如果不变就好说了 ...

关机状态: 无电平输出.
开机时: 持续15秒不受控, 电平为高电平
待机时: 高电平.

主要在上面这3个状态都不能打开. 正常运行时, 虽然也是高电平, 但是我需要导通时, 可以用低电平去导通.

所以要求: 高电平关闭输出, 低电平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H:
(⊙o⊙)哦,没仔细看,你的图是不能用,是1.8V时开通的,不是低电平开通。建议用我的图。你的图是需要加 ...

是啊, 我的要加一级管子, 如果只加一个NMOS还能接受. CMOS反相器已经不可能复合我的要求似的.

你的电路是用的三极管, 我个人不太懂电路, 只是此前用NPN三极管做过蜂鸣器, 感觉我的这个板子的电池就不来耐用了, 不知道哪儿的问题, 所以对三极管有点排斥.

不过你的图优势是只需要2个主要元器件, 而且你给出了很多分析, 我晚上试试.

谢谢你耐心的回答, 试验后的结果再告之.

谢谢!

网友J:
54楼,PMOS的S极D极反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机状态: 无电平输出.
开机时: 持续15秒不受控, 电平为高电平
待机时: 高电平.

关机开机不一样,那就要想想办法?最好扩展一下单片机接口,使用两个接口共同控制,扩展接口也花不了多少钱,特别是开始设计产品的时候,这样的话能够充分的保证

网友H:
引用 网友J:
54楼,PMOS的S极D极反了吧

是,画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用MOS管做功率吧.

开机上电时,就开启PMOS了,因为MCU是1.8V的糸统,用稳压管进行电平不可靠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二个端口不是全1,和0,都能开启电源

改进电路,单端口操作,在高阻和高电平输出时,后级电源不会开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机上电时,就开启PMOS了,因为MCU是1.8V的糸统,用稳压管进行电平不可靠吧 ...

不会开,不过那图只是做参考,参数都没标.
稳压管用在这里确实不好,没考虑到前置可以直接1.8V供电,不只是增加成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电压是3.3-5V的.
参考54楼的吧.

网友D:
54楼的可能有问题,有没有考量三极管的漏电流,UA级的,试过才能知道结果。

网友K:
引用 网友D:
54楼的可能有问题,有没有考量三极管的漏电流,UA级的,试过才能知道结果。 ...

73楼的图不是也有漏电流?
73楼的图与54楼的图对比有何优势?

网友D:
2.2M流过1UA会怎么样呢?电路一般不会取过低过高的阻值,100-1M之间取,高阻抗的电路抗干扰也差,吸收空间的电磁波,如示波器的探头空载,必会吸收50HZ的工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开,不过那图只是做参考,参数都没标.
稳压管用在这里确实不好,没考虑到前置可以直接1.8V供电,不只是增 ...

其实Wo也没有说有1.8V, 不过板子上确实有1.8V的Vcc, 他们根据IO的电压猜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4楼的可能有问题,有没有考量三极管的漏电流,UA级的,试过才能知道结果。 ...

可能参数有问题,电路应该不会有问题.
以前做无刷驱动时,只用一路PWM,然后用那种电路切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Wo也没有说有1.8V, 不过板子上确实有1.8V的Vcc, 他们根据IO的电压猜的吧.

是的.
实验结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实验结果怎么样?

昨天弄传感器去了, 没时间, 今晚做实验.

到时候一一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进电路,单端口操作,在高阻和高电平输出时,后级电源不会开启。

试验了这个电路:

测试条件:
VCC1.8V  没有的情况下, 没有开启.---OK.
VCC1.8V 供电的情况下, IO口悬空(关机时), IO开机是(高电平), IO待机时(输入高阻态) 均不会开启---OK.

电路符合要求!

再提个问题, 如果Vcc 1.8V 那里, 可否可以是VDD5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看这个电路,Port为1.8V或高阻悬浮时,电路基本无消耗(仅有3.3~5V --> 1.8V的漏电、3.3~5V 经过关闭 ...

嗯, 这个电路也试验了, 也是可以的.

谢谢!

我现在想对比一下2个电路的消耗, 再用哪一个, 这个电路的优势就是器件少...

但是听zyj9490另外那位仁兄说, 这个电路的漏电流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验了这个电路:

测试条件:

不行,因为ARM的端口电压最高为1.8V,高阻和低电平时可以,高电平时关不了后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因为ARM的端口电压最高为1.8V,高阻和低电平时可以,高电平时关不了后级电源。 ...

是吗? 你是说你的那个改进电路不可以?

但是我测试了是可以的啊, 5种情况我都测试了呢

网友D:
ARM的电源是+5V吗?,如果不是,把端口设定成OC或OD门,这样就可以了。不能设定成PP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M的电源是+5V吗?,如果不是,把端口设定成OC或OD门,这样就可以了。不能设定成PP输出。 ...

ARM的电源是3.3V(锂电池供电系统).

另外我开了一个新帖, 讨论2个电路的优缺点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3042&page=1&extra=#pid4131122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M的电源是+5V吗?,如果不是,把端口设定成OC或OD门,这样就可以了。不能设定成PP输出。 ...

我主要是要防止我无法控制的期间的高电平对开关的影响,

不开机和开机过程中, 睡眠时... 这些我的程序都无法控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实验结果怎么样?

两个电路都可以按照我的要求工作.

不知道哪个好了. 开了个新帖讨论这2个电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3042&page=1&extra=#pid413112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要防止我无法控制的期间的高电平对开关的影响,

不开机和开机过程中, 睡眠时... 这些我的程序都 ...

我怕是每个端口有上下TVS管保护,外面有+5V时,会上TVS导通,这样就会开启后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怕是每个端口有上下TVS管保护,外面有+5V时,会上TVS导通,这样就会开启后级电源 ...

哦, 那54楼的图有这个问题么?

如果你觉得他的电阻过大, 可以怎么改进呢?

网友D:
同样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 这个电路也试验了, 也是可以的.

谢谢!

普通硅三极管漏电流偏大的时代早就一去不返了......
专门查了下,9014漏电:35V时漏电小于50nA,1.8V下应该更小。
再查PMOSFET,比如2301,源、漏间在-16V时漏电是比较大,常温下小于1uA,55度时小于10uA,但几个电路都有这个问题,实际应用似乎也不需要太担心,毕竟你的最高电压是5V,正常情况下漏电应该不会达到1uA的。
关于耗电,你不应该抓芝麻丢西瓜,先好好考虑下MPU的功耗吧。

网友D:
也可以分压之后再进入基极,应是可以的,加二个电阻器件进行分压。实际,电路思想你应明白了,可以试下,分压下,由5V得到1.8V,实际上导通基极电流是很小的,UA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普通硅三极管漏电流偏大的时代早就一去不返了......
专门查了下,9014漏电:35V时漏电小于50nA,1.8V下应 ...

哦, 那我就用你这个图了, 毕竟简单些.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怕是每个端口有上下TVS管保护,外面有+5V时,会上TVS导通,这样就会开启后级电源 ...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TVS管保护, 但是当1.8v不存在时, 3.3~5V存在时, 这个电路并没有导通, 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D:
1.8V不存在时,表现为没有电流,三极管没有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V不存在时,表现为没有电流,三极管没有导通,

嗯, 那就没问题了.

不过我还是用那个人的图, 电路简单一些, 我的PCB板子面积有限.

我现在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有一个LDO, 是高电平导通(2.4V 算高电平, 悬空也会导通), 而我的IO默认是高电平...
按道理我应该能用三极管或者MOS做一个反相了, 可脑袋有些空白了, 可能太困了

你还没睡啊? 早点休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看这个电路,Port为1.8V或高阻悬浮时,电路基本无消耗(仅有3.3~5V --> 1.8V的漏电、3.3~5V 经过关闭 ...

请问一下:

1. 这里的1.8V可以接到3.3~5.5v那一端么? (难道栅极不能大于e级?)
2. 如果某个IO口是3.3v高电平, 那么1.8v是不是也要选择3.3v?
3. 同样的环境, 如果某个IC默认是高电平开启, 为了改成低电平开启, 那么我就可以用这个电路去做他的EN输入对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1. 这里的1.8V可以接到3.3~5.5v那一端么? (难道栅极不能大于e级?)

1、NPN三极管基极比发射极高0.5V就会导通,如果输入0~1.8V,基极接到3.3~5.5V,那么输入高电平的1.8V也比基极低不少,就导致0~1.8V,三极管都是导通的,想正常工作还是比较麻烦的(你的3.3~5.5V范围太宽,难以使用稳压管降压的办法区别0V/1.8V。不过可以尝试3.3~5.5V供电,合适的电阻加1.8V~2.2V的稳压管的办法,得到小于2.2V的基极电压源,不过这样耗电增加可能会比较多,需要你自己衡量、选择)
如果1.8V难以得到,可能需要多加一级三极管甚至更多才达到目的。
2、IO口的CMOS逻辑电平范围是0~3.3V,那么这个电路的基极电压源,有效的范围是2.0~3.7V,电压再低点也可以工作
3、可能可以,需要分析具体需求

这下弄懂了, 非常感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 能给个图吗? (我真的很业余)

两个管就变成低电平导通了,一个的 G极接到第二个的D极并上拉。控制第二个G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两个管就变成低电平导通了,一个的 G极接到第二个的D极并上拉。控制第二个G极 ...

哦, 我看54楼的图简单多了.

请问再加个NMOS会比54楼的图有什么优势没?

网友L(2018-07-15):
能帮我看一下上面的两个三极是不是A1SHB和2SHB吗,之前是烧了看不清楚 我就用两个A1SHB换上后通电烧了右边的一个,我怀凝右边的应该是A2SHB,请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