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 mxc_VPU_test 测试代码的一些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4-08):
1 请问大家 mxc_vpu_test.out 这个测试执行程序 解码时的显示输出是 HDMI 还是LCD 输出?
2. 关于代码中 v4l_display 与 IPU_display有什么区别?

我的板子没有LCD显示屏,想用HDMI输出。在板子上执行了 ./mxc_vpu_test.out  -C config_dec
程序运行正常,但是HDMI 没有看到视频输出。是要修改vpu_test下的某地方的代码才能看到HDMI输出吗?

第一次发帖,写的有点乱,
谢谢大家帮忙解惑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您好,是型号:MCIMX6Q6AVT10A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是型号:MCIMX6Q6AVT10AC

这是你板子上使用芯片的型号,请问你的板子的型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板子上使用芯片的型号,请问你的板子的型号是多少?

不好意思,新手以前没接触过板子,从别人手里拿来的板子,我也不太清楚。在哪能看到?
SABER Lite 是型号吗?

楼主:
求好心人帮忙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好心人帮忙解答

已经转给了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转给了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测试 mxc_vpu_test.out 的话解码的时候,在你的BSP和板子只要是支持HDMI或者是LCD输出的haunted,你在测试的时候都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A:
前提是在你板子起来的时候你要正确设置显示方式,保证HDMI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在你板子起来的时候你要正确设置显示方式,保证HDMI可以正常显示。

我按照文档上设置了HDMI显示,但是还是没有看到。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还有请问  v4l_display 与 IPU_display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在你板子起来的时候你要正确设置显示方式,保证HDMI可以正常显示。

我重新设置了下,可以显示了。
还有个问题,请问  v4l_display 与 IPU_display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文档上设置了HDMI显示,但是还是没有看到。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 ...

你只在HDMI上显示的话,ldb就不用设置的。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在HDMI上显示的话,ldb就不用设置的。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就可以了。

...

恩,我是只设置了HDMI。谢谢

请问  v4l_display 与 IPU_display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是只设置了HDMI。谢谢

请问  v4l_display 与 IPU_display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在哪里看到的ipu_display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在哪里看到的ipu_display呢?

就是在 mxc_vpu_test 目录下里的 display.c 文件中 有ipu_display_open 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 mxc_vpu_test 目录下里的 display.c 文件中 有ipu_display_open 函数

你好,这个我需要查看并且确认一下,这两者的区别和含义在这里我也不是很清楚。建议你先看一下代码,会好理解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我需要查看并且确认一下,这两者的区别和含义在这里我也不是很清楚。建议你先看一下代码,会好 ...

恩,非常感谢,我也在看代码,努力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非常感谢,我也在看代码,努力理解。

不客气的~~

网友C: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楼主(2014-05-15):
引用 网友A:
你只在HDMI上显示的话,ldb就不用设置的。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就可以了。

...

请问HDMI可以设置成隔行输出吗?按照这个命令。设置的是1080p的格式,我想出1080i 的视频。

网友D:
楼主,如何解决的,能否共享一下操作步骤说明,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何解决的,能否共享一下操作步骤说明,非常感谢。

就是按照上面工程师说的设置了一下HDMI输出的参数,然后运行测试代码就能看到视频了。当时是没有正确设置HDMI输出,所以没看到视频。

网友D:
那什么时候,是需要设置 dev=ldb 这个参数呢?百度好像了没有找到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什么时候,是需要设置 dev=ldb 这个参数呢?百度好像了没有找到信息

如果要用LVDS液晶显示屏显示,可以设置这个参数。

网友E(2017-08-31):
请问  v4l_display 与 IPU_display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