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S3C6410的芯片的扇出问题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4-04-08):
FBGA-424封装,引脚间距0.5mm,直径0.3mm,求大神帮忙指点下:
1、设计规则该如何设定,比如走线与过孔、走线与焊盘、过孔与过孔等?
2、线宽该多少?过孔直径多少?
3、为啥我在drp模式下动态布线,就说 无法开始路径,检测到安全间距违规。我把安全规则全都改成0了还是出现这个错误啊。。。。。
求解答,谢谢各位了!

网友A:
6410 PCB设计工艺建议。 可以看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79ccd90100yx5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10 PCB设计工艺建议。 可以看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79ccd90100yx50.html

你好,我选择的6层板,请问6410扇出,通孔的外径、内径该如何设置?感觉好难啊,引脚间距0.5mm,而且焊盘直径0.3mm。。。

网友B:
先顶下,一会发个6410 参考板上来,你自己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顶下,一会发个6410 参考板上来,你自己学

谢谢楼主!我加你好友了 希望通过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件时用什么软件画的?我AD9没办法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打开

您好,首先谢谢您提供的资料。想问一下,我初步打算设计6层板,层叠顺序为S-S-G-P-S-S,第二个信号层可以通过过孔(BGA扇出的电源引脚)走电源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