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kit3.5能在线调试PIC16F74吗?

楼主(2014-04-08):
在编译器的select device 下面看到PICkit3不能Debug的,但是官方的说明文档有说PIC16系列都支持全速仿真支持硬件断点,请问是怎么回事?如果我想在PCI16F74上面进行在线调试是不是要另外买配件?

楼主:
这是官方文档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cwNjI4fDQ5YzIwZjI0fDE3NjIzMjM3Njl8MHw%3D

楼主:
这是编译器的显示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cwNjMwfDRiZjRlZGRjfDE3NjIzMjM3Njl8MHw%3D

网友A:
microchip在线调试是从PIC16F877开始用(同时推出了ICD1),PIC16F74很老的芯片不支持在线调试,PICkit3只能对其进行烧写!

网友B:
如果pic支持jtag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chip在线调试是从PIC16F877开始用(同时推出了ICD1),PIC16F74很老的芯片不支持在线调试,PICkit3只能对 ...

谢谢,我还以为我的设置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