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32位数据线的情况下地址线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4-04-08):
在 微机原理 的课程中学过如果是32位数据线连ram的话要把cpu的A2地址接在ram的A0地址上。现在我的问题是:我用的是飞凌6410的板子,原理图中将cpu的A0对接了ram的A0地址线   我猜测这是控制器可以将cpu核心给它的地址的低两位用于内部判断,将地址右移两位放到端口1的地址总线上,可是我却没有查到这方面的说明,我的猜测对吗?对于这种接法的合理性在哪有说明?
还有,如上图,地址线只用到了A12,可是那块ram的说明书中却有A13,并且行地址用到了A13,       ,飞凌的原理图中将A13用于CS1(还有一个CS0,这个由端口1的芯片选择引脚Xm1csn接了)的片选了,可是ram的说明书上只有一个CS,这咋搞出两个片选?为什么是这样设计原理图的?

楼主:
排版不太好。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xygyszb @xinzha

这个不太清楚,等待大神斑竹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