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给5v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4-04-08):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详细说说

楼主:
转速光电检测、lcd显示,由于体积限制,需要采用小体积电源。拟采用2节纽扣电池供电,但总电压6v,而单片机是5v。
想串结两个二极管降压,可以吗?
或者采用稳压管?

网友B:
感觉电池的电会很快用完。。。。
用二极管降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最好稳压
串联二极管降不可取,明显浪费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池的电会很快用完。。。。
用二极管降压应该是可以的

是啊 工作是间断工作,每次工作时间不超过1分钟,所以能够保证有几十小时的寿命就差不多了

网友D:
采用稳压芯片吧

楼主:
稳压也是采用稳压管,能量不是浪费在电阻上了吗?
谢谢

网友E:
稳压芯片,串二极管,串电阻,能耗都差不多。
用稳压芯片电压比较好。。。。
不过6v到5v的稳压芯片大概只能用ldo的

网友F:
如果要求不高,串二极管就行了。

反正,你这里7805是用不了

楼主:
6到5v的稳压芯片选择余地比较小。另外,纽扣电池电压下降程度还不清楚,准备实际测一下。
个人感觉稳压芯片就是降压,也会耗能。

网友G:
你测一下工作电流多大,看看能否满足二极管伏安特性要求。

网友H:
恩 稳压芯片是有能耗的 7805在你这用不了的  7805的输入电压要至少大于输出3V  也就是得8V输入 5V输出  这样白白浪费了3V的电压  产热了

网友I:
LDO与串二极管有本质区别
假设LDO最小压差0.3V那么6V稳5V的话,当电池电压为5.3V也可以正常工作

而用二极管,二极管本身0.7V压降,关键是它一直就是0.7V,这样5.7~6V区间才正常,并且电压也不稳定

网友J:
单片机工作电压不是4到5.5吗?所以电池在4.7到6V都可以工作…

网友K:
楼上正解

网友L:
电池环境用5V单片机是不可能的,功耗一项就傻了。有那么多低功耗的片子可以选,3.3V甚至更低。而且要休眠休眠再休眠。这个不是这么简单说说就可以的。

网友L:
一般都用一次性锂电池,比5号电池大的那种,安时大的个头还要大。

几十个小时的时间就报废,一周至少换两次电池,一共换四节,一年换200多节。你的东西要做100套,一年就浪费2万节电池。

你可真够牛X的。破坏环境你是典范了。电池应用都是三年、五年的,做不到这个时间你就别做了。求你了。

网友M:
方案不可行

网友N:
用DCDC吧,升降压型的,保持输出电压,尽可能消耗尽电池电量,延长寿命

网友O:
纽扣电池?维持MSP430的内部时钟还可以,拿去驱动普通单片机?
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除非用电池组。

网友P:
LCD显示。。。转速检测。。。
纽扣电池的容量是多少。。。。
必然不能啊,就算能用,想多大会换一次电池。。。。

网友O:
不管那种稳压芯片,自身都会耗电,不利于纽扣电池供电的场合。
串个二极管是最经济和省电的,不知串个二极不省点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Q:
这个的确好像不太适合用电池,或者的确应该换个思路思考下问题。

网友A:
电池的电量不行,而且电压波动比较大。
要不然楼主就用一个纽扣电池,用DCDC升压到5V也行呀

网友C:
思路有问题,纽扣电池电量很小,供单片机怕不行,这个要用专门的DCDC稳压芯片,很多工作范围在5,6V到2V左右,大大延长了电池的工作范围。

网友D:
使用电池给单片机供电觉得不可取,主要是电池不稳定

网友E:
需要楼主注意的是,纽扣电池也有几种型号。有1.5V输出的纽扣电池,三节串联起来应该可以满足单片机供电需求。
另外,即便是3V输出的纽扣电池,你也要考虑不同电流下电池内阻的问题。

网友G:
请推荐自身小功耗的低压差稳压IC,这是要点

网友F:
电池供电的话,就别用5V供电了。

网友N:
降低单片机电压吧,其实供电问题不难解决,可参考一下血糖仪的解决方案!

网友K:
不行,,试过,电压很快就低了,

网友J:
纽扣电池是不可能的了,可以使用锂电池+DC-DC,不过既然是低功耗的产品,一般都是3.3v供电的

网友L:
1.使用电池是很不划算的,特别是加上二极管以后更是浪费电能,效率要考虑;
2.你那单片机系统的功耗多少?功耗较大的话是无法使用电池的;
3.供电中还需要考虑纹波,输出电流电压等;

网友I:
我公司上次做过一款2.4G接收装置,使用的就是两颗2032通过降压后供电,总电流不超过16MA,供电部分一大堆问题,首先一点就是,电压下降得飞快!!换成干电池或其它电源,一切正常!所以,楼主如要使用钮扣电池的话,可得考虑它的供电能力了……

网友H:
干嘛啊  现在的从电锂电池不也有很小的吗   像MP3上面用到的那种就可以啊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我再缕缕思路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R:
可以琢磨琢磨更好的方案。:handshake

网友S:
光电检测耗电巨大。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光电检测耗电巨大。

同意;
单片机和LCD的功耗都不大的,用个低压芯片一节纽扣电池就行;
光电检测功耗大的多!
如果能解决光电检测的功耗,还是可行的.

网友U:
可以行的。一般加俩个二极管降压到5v的。单片机、电路、机电液、工控、自动化、软件(vb  vb.net matlab)等需要可找我。QQ2531263726

网友V:
楼主做什么的啊·怎么感觉和我做的东西很像啊·

网友W:
不知道是哪款单片机呢?找找看系列中有没有功能相同但功耗更低的单片机。。。。

网友X:
好像不太行。

网友Y:
有LCD耗电量应该会很大,用电池有点浪费,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用锂电呢??

LCD可以换成OLED这样会省电些吧。

网友Z:
可行吧,为啥不可行

网友AA:
建议使用小容量锂电池,并且单片机使用宽电压型,其它器件3.3v

网友AB:
不可行,采用可充电锂电池较好

网友S:
可以用磁检测不耗电。还可以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