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数字地与模拟地的处理问题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一下我这样处理电源地、数字地、模拟地对不对啊。。。
图中1部分铺的是电源地,2部分是模拟地,3部分是数字地。两个蓝色方框内是预留的两个焊盘,准备用磁珠将数字地、模拟地分别与电源地单点相连。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

楼主(2014-04-09):
怎么没人啊?大家帮帮忙噻!

网友A:
我个人感觉单点接地就好,没必要这样分割,如果有信号线跨过这些地的割槽,反而会因为回流路径造成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B:
数字信号已经跨模拟地和数字地分,个人建议不分割只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单点接地就好,没必要这样分割,如果有信号线跨过这些地的割槽,反而会因为回流路径造成信号完整 ...

你的意思是说数字地和模拟地没必要区分开,都统一铺地,然后单点和电源地相连么?还是别的意思?能不能说得再明确一点,谢谢了~~

另外:因为AD芯片肯定要和单片机相连的,那肯定就有数字信号跨越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割槽啊。有别的方法避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信号已经跨模拟地和数字地分,个人建议不分割只分区

只区分不分隔是什么样啊?我不是很明白,望说得再具体一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