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脉冲点火器点火脉冲干扰MCU复位死机

楼主(2014-04-08):
如图,在点火时放电干扰,造成MCU工作异常(复位或死机),求高手,能滤除掉吗??我用过TVS,稳压二极管(并在VCC-GND REST-GND),都消除不了。
安装时点火放电嘴距离控制板有25CM左右的距离,
求高手指点解决思 谢谢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看了你的原理图和CB图,实际上你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有两个:
1. 干扰的频率段是多少?如何滤除?
2. PCB中如何形成低阻抗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原理图和CB图,实际上你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有两个:
1. 干扰的频率段是多少?如何滤除?
2. PCB中 ...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
1、我想知道造成单片机复位和死机 一般是干扰了单片机哪些引脚?干扰频率怎么测试(我用示波器看电源和复位脚很干净 没有什么干扰波形)
2、PCB走线上 我觉得单片机的地和电源已经是

最近距离接到了滤波电解 然后到电源插头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
1、我想知道造成单片机复位和死机 一般是干扰了单片机哪些引脚?干扰频率怎么测试( ...

附上了PCB文件

网友B:
看你的PCB,地平面覆铜成了一个环绕整板的大C形,是最容易吸收干扰的形状,估计还有不少其他的细节问题,原理图看不清楚任何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PCB,地平面覆铜成了一个环绕整板的大C形,是最容易吸收干扰的形状,估计还有不少其他的细节问题,原 ...

非常感谢  我发原理图上来

网友B:
哦,韩国佬的商用级烂片子,空气放电2KV就会挂的。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网友C:
注意处理RESET脚!很有可能是空间辐射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韩国佬的商用级烂片子,空气放电2KV就会挂的。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求推荐抗干扰好的单片机 SOP20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处理RESET脚!很有可能是空间辐射导致的!

用的内部复位  RESET脚试过接电源和接地 并过101 102  103电容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推荐抗干扰好的单片机 SOP20的 谢谢

找找stc15的吧,新版的据吹有超过20KV!(MD,要那么高干什么),好像湾湾也有几款可以过8KV的。ST的MCU在这方面口碑一直不错,STM8系列的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stc15的吧,新版的据吹有超过20KV!(MD,要那么高干什么),好像湾湾也有几款可以过8KV的。ST的MCU ...

PIC的你觉得怎么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PIC的你觉得怎么样啊

以前用PIC的时候没接触到EMC问题,后来搞EMC,又不玩PIC了。
给不了你关于PIC的建议,可能可以吧,好像没见到多少关于PIC电磁兼容的问题

网友C:
我以前用过现代的MCU感觉还可以,不是很烂啊!

网友D:
PIC抗干扰还是可以的......这也是其优点.现代没用过.STM8感觉没PIC耐操.:lol

楼主:
上午用松翰的搞了个简单程序 感觉比三星抗干扰好多了  同样的测试条件 工作10次会有一次复位  之前三星的是每次都复位 外加偶尔死机 估计换上PIC应该会更好吧

网友E:
估计是你点火电路时的时候,点火花严重干扰,如果是回路干扰,看回路部分的低阻抗路径是否弄好,就可能还要隔离点火部分的地,和MUC单独隔开,如果是空间干扰,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只能加屏蔽框了,或者换抗干扰能力比较强的MCU了,示波器是看不到干扰源的,最好用频谱仪加结合探头使用看一下,而且还要开启快速捕抓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你点火电路时的时候,点火花严重干扰,如果是回路干扰,看回路部分的低阻抗路径是否弄好,就可能还要 ...

谢谢您的回复  目前对地线做了处理  效果正在验证

网友F:
已我的经验, 抗干扰由高到低如下:
1.  AVR , PIC,
2. NXP, LPC1XX. LPC2XX, LPC8X.
3. STC,
4.  STM8,
5 三星, 最烂

网友(2015-12-10):
引用 网友B:
找找stc15的吧,新版的据吹有超过20KV!(MD,要那么高干什么),好像湾湾也有几款可以过8KV的。ST的MCU ...

新唐  N76E616   工业级抗干扰,打12KV脉冲不复位,打10V emi不复位,单片机每个端口直接点火不坏,18K
Flash  2 UART   pwm  8通道  带LCD驱动     广州欧 s   15813376719    Q 3233273203

网友G(2021-11-30):
几层板?有没有设计完整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