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74HC4046 FM解调应用求助

楼主(2014-04-08):
使用CD74HC4046 进行FM解调,电路设计如下图(其中R2焊接1.5K,R3不焊接),输入载波频率7.0~9.2MHZ,输出解调信号频率为82HZ,存在的问题:输出噪声比较大,信号幅度小。修改电路中参数:VCC由3.3v改为5v;R3不焊接,R2 为15K;R1改为22K。输出波形幅度明显变大,但波形下半部有一定失真,不是完全的正弦波,求助该怎样修改才能达到输出完美的正弦波?希不吝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请问输出信号的振幅是否与R4阻值有关,R4阻值越大,波形振幅越大 ?

楼主:
R4阻值变大,反而取得反效果,波形失真越来越严重,将R4阻值改为39K左右,波形不再失真,为标准的正弦波,且波形振幅略有增加,效果完美!!
个人体会:玩电路还是要多动手。

网友A:
减小增益,降低R4阻值,后级加运放做输出,还有拍照时把背景的光电弄低

楼主:
多谢指教!
恩,努力提高自己,加油!!

网友B:
不用拍照吧,不能截图么?

楼主:
原来画图的电脑不能上网,为方便直接拍照了。

楼主:
IC4046 PIN10输出波形产生惰性失真与RC参数有关,在电路中与C3、C4有关,R2、R3、R4也有关系,请指教一下原理。

楼主:
找到一份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与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请大侠指点,以下电路可以实现信号解调吗(从PIN4 输入,PIN9输出)?

网友C(2015-07-09):
引用 楼主:
请问输出信号的振幅是否与R4阻值有关,R4阻值越大,波形振幅越大 ?

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大侠指点,以下电路可以实现信号解调吗(从PIN4 输入,PIN9输出)?

这个不是调制么???

网友E(2015-12-10):
请问你这个仿真软件是用的什么?

网友F(2016-07-16):
引用 楼主:
请大侠指点,以下电路可以实现信号解调吗(从PIN4 输入,PIN9输出)?

10输出

网友G(2017-11-28):
还没研究透

网友H(2020-10-27):
PCB有做吗?如果有4046的PCB能否给我几块?

网友I(2024-01-28):
低压频率能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