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7C68013A

楼主(2014-04-08):
FPGA控制CY7C68013A,实现接收来自PC的数据和发送数据给PC。目前利用PC机的EZ-USB console软件发送512字节数据,通过chipscope能够抓取到进入FPGA的512字节数据(chipscope抓取数据总线FD[15:0]);FPGA发送给PC的数据通过EZ-USB console能够抓取到吗?对EZ-USB console软件不太会用,请教各位!!!!

楼主:
bus hound能抓取到cy7c68013a发送的数据吗?请教!!!!!

网友A:
新人,求教。
68013的入门帖子在哪个方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bus hound能抓取到cy7c68013a发送的数据吗?请教!!!!!

可以的。

网友C:
调试CY7C68013A,上位机的console软件非常有用,你要的功能里面都有,实际上就是USB的调试助手。

网友D(2014-06-25):
我用VS2008测试cy7c68913a的bulk读写时,bulk读出来的第一个字节总是不对,您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E(2014-09-14):
楼主用过这个芯片,有没有碰到过驱动装不上,显示unknown device的情况,,我的遇到这个情况,总是搞不好,不知你的inf是如何修改的,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