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频电路

楼主:
低通滤波电路有点疑惑,在这请教一下:
在高频段,低通电路产生0 至 -90 度的 滞后相位移,这里的滞后是:
1、电流滞后电压;
2、还是电压之后电流;
3、还是输出电压信号滞后输入电压信号;
4、还是输出电流信号滞后输入电流信号?

网友A(2014-04-08):
把传递函数复习下。就知道,幅频响应和相频响应了。

网友B:
输出电压信号滞后输入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传递函数复习下。就知道,幅频响应和相频响应了。

这是 信号与系统??? 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信号滞后输入电压信号

好的,感谢!

网友C:
?滤波电路考虑的应该是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