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直线前进方法

楼主(2014-04-08):
在做个小车,两边各一个驱动轮(直流电机带减速齿轮箱控制轮子),前方中间有个万向轮(无驱动能力),共三个轮子。
驱动轮分别由不同的驱动电路控制。(PWM波调节占空比控制速度)
直流电机上加了红外对管进行测速(可以测出电机的转速和转的圈数)

小车前进的时候,因为两轮存在一定速度差,会走弯,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我尝试的方法是这样,测出两轮速度,进行比较,以左轮速度快为例,根据两轮的电机旋转圈数之差,乘以一个固定值,得到调整值,然后用此调整值,增大右轮的PWM波占空比,加快速度,减小左轮的PWM占空比,减慢速度,但是效果还是不够理想。

有人推荐用PID去进行控制,但是我没做过PID,不晓得PID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实例或者思路供参考吗?谢谢了。(先去看看PID算法了)

网友A:
必须引入误差校正,因为即使能保证轮子转过的圈数严格相同,车子还是会越来越偏。

楼主:
误差校正?可以说一下具体思路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引入误差校正,因为即使能保证轮子转过的圈数严格相同,车子还是会越来越偏。 ...

刚刚尝试了这么个方法,统计两轮转过的总圈数,然后对左右轮进行加减速控制;结果小车走了一个幅度越来越大的S形路线

网友B(点评):
改进算法

网友A:
影响走直线的还有地面与轮胎的摩擦系数,这个系数是不确定的,轮胎上套一个胶圈可以降低与地面接触面积,从而减少不确定性,但不可能消除误差累积。
你的问题出在错选了与直线没有必然对应关系的轮子做参照物,而不仅仅是什么算法,建议搜一下“IEEE电脑鼠走迷宫”视频,它是用红外线测距做误差校正,参照物是墙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走直线的还有地面与轮胎的摩擦系数,这个系数是不确定的,轮胎上套一个胶圈可以降低与地面接触面积,从 ...

可是我这个没有参照物可以选择,只是在平面上行驶~~~~我想通过左右轮的行驶距离不同来控制左右轮的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这个没有参照物可以选择,只是在平面上行驶~~~~我想通过左右轮的行驶距离不同来控制左右轮的速度 ...

那问题的关键是找到替代的参照物。

网友B:
是什么场地,环境理想不,场地比较平不, 装个鼠标上去~~~~~ 就能得到偏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场地,环境理想不,场地比较平不, 装个鼠标上去~~~~~ 就能得到偏移了, ...

场地基本就是室内,算理想吧。装个鼠标上去?我先去了解下鼠标原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问题的关键是找到替代的参照物。

现在有个电子罗盘可以测角度,可以作为参照,但是这个东西有5°左右的误差~~~~~~~~~

楼主:
现在在用PID控制两轮速度趋于一致,但是用得不太好,运行过程中速度波动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电子罗盘可以测角度,可以作为参照,但是这个东西有5°左右的误差~~~~~~~~~ ...

看一下这个帖子,以前讨论过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637724-1-1.html

网友C:
闭环PID式最靠谱的

楼主(2014-06-14):
抱歉,一直出差中,许久未回复。
该问题基本解决,采用了位置式的PID调节,并且之前行驶非直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模具问题。
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