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inetis低功耗求解

楼主:
看图

规格书上说这三种模式只能通过复位来唤醒。另有一手册也提到

For VLLS0, VLLS1, or VLLS3, the exit is always through the reset vector and then
through the interrupt vector of the LLWU immediately after the LLWU interrupt is
enabled in the NVIC with the "enable_irq(LLWU_irq_no);" function call. There is a
WAKEUP bit in the RCM_SRS0 register that allows the user to tell if the reset was due
to an LLWU wake-up event.

但是这块板上的实例FRDM-KL26Z_SC\FRDM-KL26Z_SC_Rev_1.0\klxx-sc-baremetal\build\iar\low_power_demo确是用SW1(PTC3)来唤醒,这是怎么回事?
请问,VLLSX是否只能用复位管教来唤醒?我的板子被我改乱了,现在没法测试,特来确认一下。
          switch(test_num){
              case 0://VLLS0 no POR
                printf("Press any key to enter VLLS0 with POR disable\n\r ");
                uart0_getchar(UART0_BASE_PTR);
                printf("Press SW1 to wake up from VLLS0\n\r ");
                clockMonitor(OFF);
                set_4_lp(0);
                enter_vlls0(1);
                break;

网友A(2014-04-09):
楼主,这么和你讲吧,VLLSX呢你通过LLWU模块唤醒后,程序不是顺序执行,而是复位了。
而其他的比如LLS你唤醒后程序还是接着你进入低功耗的地方顺序执行。
而不是你理解的是用复位引脚去唤醒,具体的唤醒你需要看看LLWU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和你讲吧,VLLSX呢你通过LLWU模块唤醒后,程序不是顺序执行,而是复位了。
而其他的比如LLS你唤 ...

谢谢,那就是VLLSX 还是通过复位来唤醒。手册看明白了,例程用PTC3脚倒是让人迷惑。

网友A:
PTC3是唤醒源,只有触发了唤醒源,芯片才能被唤醒,请查看我们用户手册上LLWU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