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求高手帮我看看程序哪有问题? 电脑一直检测不到USB设备

楼主(2014-04-08):
小弟刚刚开始学,求高人指点迷津,  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没人来吗?

楼主:
@icecut   大侠  ,有空帮我指点一下好吗?

楼主:
@computer00

帮帮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ecut   大侠  ,有空帮我指点一下好吗?

贴代码的没办法帮你...自己分析原因.然后写出来...

楼主:
已经找出问题了,就是一个逻辑判断错误

网友B:
不懂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出问题了,就是一个逻辑判断错误

越简单的错误.别人越没法帮,自己也不好找....

多歧路今安在?

网友C:
检测不到USB设备。是因为D+线上上拉电阻没起作用。可能是因为控制D+线的管脚复用。如果显示“未知设备”。再看枚举是否成功。成功还需要安装INF文件和设备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