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关于USB的模糊概念

楼主(2014-04-08):
请问有哪位高手能说下USB的包、USB的事物以及USB HID的报告三者之间的关系????

网友A:
HID是一种USB通信协议,无需安装驱动就能进行交互,
当插入USB设备后,主机会向设备请求各种描述符来识别设备,
USB有5种标准描述符:设备描述符 、配置描述符、字符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
描述符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一个设备只有一个设备描述符,而一个设备描述符可以包含多个配置描述符,而一个配置描述符可以包含多个接口描述符,一个接口使用了几个端点,就有几个端点描述符,
HID问题:当插入USB设备后,主机会向设备请求各种描述符来识别设备,为了把一个设备识别为HID类别,设备在定义描述符的时候必须遵守HID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D是一种USB通信协议,无需安装驱动就能进行交互,
当插入USB设备后,主机会向设备请求各种描述符来识别设 ...

谢谢!

网友B:
讲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