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定时器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14-04-08):
使用Nano110内部的TIMER0想实现定时1s中,但是程序却不能进入中断,代码如下,请问错在那了?用的是NuvoTon提供的函数库!

  TIMER_Init(TIMER0,12,0x12C7B,TIMER_CTL_MODESEL_ONESHOT);
  TIMER_EnableInt(TIMER0,TIMER_IER_TMRIE);
  TIMER0->CTL |= TIMER_CTL_TMREN;

TIMER0使用默认的时钟源12MHZ,还有我的24位定时值计算正确吗???

楼主:
现在不知怎么回事,又可以进中断了,但定时时间不对,比1s要快很多,请问计算错在那了??

网友A:
中断进不去是因为你没启动定时器

网友A:
一秒是这么设置的,你设置的初始值就不对 TIMER_Init(TIMER0, 11, 1000000, TIMER_CTL_MODESEL_PERIOD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进不去是因为你没启动定时器

没启动定时器????????我不是在最后一句里有TIMER->CTL |= TIMER_CTL_TMREN;这不是启动了定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秒是这么设置的,你设置的初始值就不对 TIMER_Init(TIMER0, 11, 1000000, TIMER_CTL_MODESEL_PERIODIC); ...

TIMER_Init(TIMER0,11,1000000,TIMER_CTL_MODESEL_PERIODIC)设置是对的吗???
在TIMER_Init函数内是将1000000直接赋给了24位TMRx_CMPR寄存器的,正确做法不是应该 超时周期=(输入给定时器的时钟周期)*(8位预分频计数器 + 1) * (24位TCMP) 那么应该是计算出 24位TCMP值= 超时周期 / 输入给定时器的时钟周期 * (8位预分频计数器 + 1);还有8位预分频计数器应该是12吧,不是将12MHZ时钟进行12分频吗?那1s的计算过程应该是 TCMP = 1000000 / (1) *(12+1) = 0x12C7B。我觉得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MER_Init(TIMER0,11,1000000,TIMER_CTL_MODESEL_PERIODIC)设置是对的吗???
在TIMER_Init函数内是将1 ...

假设你的晶振为12MHz,那么12分频为1MHz,从0开始计时,到1000000溢出,不就是1Mhz*1000000=1s么,我怎么觉得官方给的这个公式怪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启动定时器????????我不是在最后一句里有TIMER->CTL |= TIMER_CTL_TMREN;这不是启动了定时器吗 ...

最后一句确实启动了,我看的是库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的晶振为12MHz,那么12分频为1MHz,从0开始计时,到1000000溢出,不就是1Mhz*1000000=1s么,我怎么 ...

谢谢!你的说法是对的,定时器定时时间准确度还行!!!!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