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单片机对数字音频做带通滤波,求指教

楼主(2014-04-09):
音频是单片机用ad录音下来的,8位,8kHz。我想对它在单片机内部做带通滤波处理,有什么算法可以滤?

楼主:
比如带通500-3kHz

网友A:
先用模拟滤波器的传递函数整出来,再进行双线性变换,转换成Z哉,就是Z哉的IIR滤波器,再用差分方程得出,最后编代码。

网友B:
楼主的单片机速度是否足够快?这是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单片机速度是否足够快?这是个问题。

整个M0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