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spi隔离ltc6820那位调过

楼主(2014-04-09):
最近一直在调试这颗芯片,可谓艰辛,那位做过讲讲

网友A(2014-06-10):
请问老兄6820调好了没有?我现在用四线SPI可以和LTC6804通信,但就是6820无法通信!

请问一下,只是配置单片机spi通信吗,还是有其它操作。谢谢

网友A(2014-08-28):
已经调好了,知道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