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求无线同步方案

楼主(2014-04-09):
价格:3000 元
    实现脉冲信号无线电传输,空旷下测试传输距离800米,少量建筑物的道路上传输距离能达到300米及以上。

1、
被传输的信号为秒脉冲或方波信号,高电平3.3V,低电平0V,采用同轴电缆(1G带宽,50欧)的BNC插头接入无线电发送模块。
2、无线电发送模块将待发送的信号,通过无线电的方式发出。
3、无线电接收模块将收到的无线电信号还原成方波信号,且还原的方波信号与发送端的原始方波信号之间的相位差不超过0.5us,抖动不超过100ns,输出采用BNC插座。
4、QQ:282411882

网友A:
0.5uS,光速 300’000’000米*0.5*10-6 = 150米,你要300~800米。
还原时间有可能,还原波形?!换别的话题吧

网友B:
他估计就是转包的!

楼主:
延迟时间0.5us是不算两模块的距离的。传输时间延迟按300米每微秒另计。该模块为我们设备的升级功能,如果做好了就完美了。

网友C:
脉冲信号无线传输同步。就是使用有线方式工作,还需要有一个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要求0.5us延迟,做有线都难以达到。

网友D:
:D  忍不住出来呵呵

网友E:
我能做,只是楼主这个3000元让我连翻翻以前资料的动力都没有啊

网友F(2014-05-27):
同意wh6ic,发包人瞎蒙吧?

网友G(2023-06-29):
引用 网友E:
我能做,只是楼主这个3000元让我连翻翻以前资料的动力都没有啊

请问下,多少钱能做,大概的原理是什么?
我的要求是一个根模块,发广播信号。其它4个子模块,收到广播信号,就发出一个脉冲信号。
我对无线电不熟,只知道高频信号载波,然后上面叠加一个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开始的下降沿,就是脉冲信号。
具体这个载波是调频还是调幅,我不理解。
要求是1uS的误差,距离100米内

网友G(点评):
国家授时中心前身是陕西天文台,1966年经国家科委批准筹建,1970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短波授时台试播,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发播标准时间和频率信号;七十年代初,为适应我国战略武器发射、测控和空间技术发展的需要,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在陕西天文台增建长波授时台(BPL),1986年通过由国家科委组织的国家级技术鉴定后正式发播标准时间、标准频率信号。 ...

网友G(点评):
另外,还有一些波段仅仅提供政府、科研及军事单位使用(比如:我国建设在陕西蒲城的“国家授时中心”长波授时台),而与普通用户无缘。

网友G(点评):
故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真正提供完全意义上民用“授时”服务的,仅有6家,他们分别是: 1.中国河南商丘的“商丘台”(代码:B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