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示波器电压抬头那样带钩子的测试线哪里有买?

楼主(2014-04-09):
像示波器电压抬头那样带钩子的测试线哪里有买?
或者告诉我那种线叫什么名字也行,
求解答,灰常谢谢!

网友A:
就是示波器探头嘛。一般的电子元器件卖的地方都有买的。嫌麻烦可以去网上直接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示波器探头嘛。一般的电子元器件卖的地方都有买的。嫌麻烦可以去网上直接买。 ...

不好意思我之前讲错了,其实就是可调电源的探头,一端带一个钩子可以勾住电路板上的器件管腿,另一头就接在调压电源上。
不用示波器探头那么高端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之前讲错了,其实就是可调电源的探头,一端带一个钩子可以勾住电路板上的器件管腿,另一头就接 ...

以为你说的是示波器还。电源的这种供电头子也叫普遍。网上还买找到卖家吗

楼主: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版主给个提示,用什么关键词可以查到?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版主给个提示,用什么关键词可以查到?感激不尽

有电源夹子和电源钩子,夹子可能就大了点,电源钩子对你可能比较适合,你直接淘宝找电源钩子就出来一大堆了。看看是不是这钟?

网友B:
这种质量一般。。。

楼主:
对,就是这个,太感谢了

楼主(2014-05-12):
每次想结贴 都是“数据未分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