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开关总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4-04-09):
在对一个外设读写的时候,中断会干扰到我读写的数据,然后我在读写前后分别加了下面两条指令。
        __set_PRIMASK(1);
....
        __set_PRIMASK(0);

这段读写的代码是放到主函数轮询执行。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跑飞了。求解

楼主:
还有几个疑问,__set_PRIMASK(0);是开关总中断吧,开关总中断需要时间吗

楼主:
频繁快速的开关总中断有没有问题

网友A:
        __set_PRIMASK();
是 core_cm3.c 里定义的内核函数. 用于写 PRIMASK 寄存器.
编译后生成一条 mrs R0, PRIMASK 的指令.
所以, 当然是要时间的, 但速度是很快的.

频繁快速的开关总中断有没有问题?  就处理器内核来说, Cortex M3 肯定是经得起你这么折腾的. 但是我觉得通常编程不应该这样处理(除非不得已).

至于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跑飞了。"   无可奉告了. 你还是抱着你的调试器找虫子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