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LED发光角度小知识

楼主(2014-04-09):
直插二极管发光角度也就是其光线散射角度,主要靠二极管生产时加散射剂来控制,有三大类:

        1.高指向性

        一般为尖头环氧封装,或是带金属反射腔封装,且不加散射剂。发光角度5°~20°或更小,具有很高的指向性,可作局部照明光源用,或与光检出器联用以组成自动检测系统。
       一般的封装形式是尖头。

        2.标准型

        通常作指示灯用,其发光角度为20°~45°。
        一般的封装形式是圆头。

        3.散射型

        这是视角较大的指示灯,发光角度为45°~90°或更大,散射剂的量较大。
         一般的封装形式是圆头或者方形加散色剂。

网友A:
这是视角较大的指示灯,发光角度为45°~90°或更大,散射剂的量较大。
         一般的封装形式是圆头或者方形加散色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视角较大的指示灯,发光角度为45°~90°或更大,散射剂的量较大。
         一般的封装形式是圆头或者 ...

差不多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