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多路电压采集显示系统,求思路!

楼主(2014-04-09):
需要设计一个多路电压采集显示系统,就用dsp2812,大家能给我说一下整体的思路吗?
(电压采集范围是0~3,误差小于百分之五)

网友A:
多路电压采集显示系统, 好象没有什么难度.
这个精度用内部的 ADC 足够了.
采样速度是多少, 只是显示的话应该很低
到底多少路, 看看内部 ADC 的通道数够不够. 不够可能就得考虑扩展了
显示是用液晶还是数码?

网友B:
这个有点浪费的呢

网友B:
推荐STM32,这个16转换通道

网友C:
你准备用2812自带的AD还是用片外AD设计呢?

网友D:
嗯 你的这个误差确实2812完全能满足
最好用并发采样   一次采样两路信号
多路顺序采完之后刷新一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