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教关于DC/DC电源模块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4-04-09):
1)在浏览A_D-1WR2 这个DC\DC电源模块技术手册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电源模块标示的额定功率是1W,它是一个输出功率。
如图中的A0505D-1WR2,它的输入输出电压都是5VDC,输出电流最大值为100mA,这样的话输出功率最大值应该等于5*0.1=0.5W,
还没有达到额定功率,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额定功率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功率?还是说的的输出功率计算有误?
2)另外,我想问下效率那一栏中min/typ.(最小/典型)分别是怎样的测试条件?
希望高手尽快回复,小弟不胜感激!

产品手册

产品手册

网友A:
貌似这个参数表,似乎有问题.如果这个电源模块标示的额定功率真是1W的话,那输出电流MAX必须要大于200mA啊...看效率百分比,80的话,输出电流必须是MAX为250mA啊...关注...

网友A:
哦.我明白了....输入电流是250mA,你截图没截出来,,,输入电流250mA,   0.25A*5V*80%=100mA...这是输出电流...

网友A:
楼下继续顶,说说我错在哪里了!!!

网友A:
1500VDC隔离电压,自恢复,与输入电源隔离.  适合纯数字电路,一般低频模拟电路,继电器驱动电路,要去用用试试...

网友A:
它这个是双输出脚吗???没找到它的管脚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明白了....输入电流是250mA,你截图没截出来,,,输入电流250mA,   0.25A*5V*80%=100mA...这是输出电流.. ...

那个技术手册里面貌似没有输入电流...你可以自己上官网看看技术手册

网友A:
有时间去官网弄个手册看看,这个金升阳做做,慢慢做大了...以前力源给我发过类似样片,这个有空去看看...

网友A:
这个估计不是印刷错误,也许是哪里我们理解错误了,或者忽略了什么细节,我也是菜鸟,一起学习吧....也许是双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不是印刷错误,也许是哪里我们理解错误了,或者忽略了什么细节,我也是菜鸟,一起学习吧....也许是双输 ...

嗯,我也是这样觉得

网友B:
这个是双路输出产品,及每一路输出100mA电流,所以两路输出共计1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双路输出产品,及每一路输出100mA电流,所以两路输出共计1W

哦,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

网友C:
”±“不就是双路输出?楼上两位的眼神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