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以太网

楼主(2014-04-09):
我使用IMX6Q在Linux(freescale BSP包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下驱动以太网,使用的以太网收发器是KSZ9031RNX。
遇到的问题是:当输入命令 ifconfig eth0 up时出现以下错误:
eth0: no PHY, assuming direct connection toswitch
PHY 0:00 not found
eth0: could not attach to PHY
ifconfig: SIOCSIFFLAGS: No such device
我在代码中追踪出错的地方,发现是由于读取PHY ID读到的都是0xFFFF导致的,注释说是没有Phy器件。最后发现IMX6Q没有向KSZ9031RNX 的引脚MDC和MDIO发送信号。
请问有谁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了。
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PHY 0:00 not found”说明你的以太网设置的不对,导致找不到网络设备。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块板子?自己design的还是飞思卡尔的板子?

楼主:
用的是我们公司design的板子。昨天发现是供电不正常造成的。
现在ifconfig eth0 up命令已经正常了,但是ping不通。ping的时候出现下面的信息:
------------[ cut here ]------------
WARNING: at net/sched/sch_generic.c:255 dev_watchdog+0x284/0x2a8()
NETDEV WATCHDOG: eth0 (fec): transmit queue 0 timed out
Modules linked in:
[<80048854>] (unwind_backtrace+0x0/0xf8) from [<80075c48>] (warn_slowpath_common
+0x4c/0x64)
[<80075c48>] (warn_slowpath_common+0x4c/0x64) from [<80075cf4>] (warn_slowpath_f
mt+0x30/0x40)
[<80075cf4>] (warn_slowpath_fmt+0x30/0x40) from [<8044d490>] (dev_watchdog+0x284
/0x2a8)
[<8044d490>] (dev_watchdog+0x284/0x2a8) from [<8008146c>] (run_timer_softirq+0xe
c/0x214)
[<8008146c>] (run_timer_softirq+0xec/0x214) from [<8007b560>] (__do_softirq+0xac
/0x140)
[<8007b560>] (__do_softirq+0xac/0x140) from [<8007ba9c>] (irq_exit+0x94/0x9c)
[<8007ba9c>] (irq_exit+0x94/0x9c) from [<8003c1b4>] (do_local_timer+0x70/0x90)
[<8003c1b4>] (do_local_timer+0x70/0x90) from [<80041a0c>] (__irq_svc+0x4c/0xe8)
Exception stack(0x80a9ff68 to 0x80a9ffb0)
ff60:                   80b095a0 80000093 00000001 00000000 80a9e000 80b02144
ff80: 80ab3a70 8051ec18 80ab6eec 412fc09a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80a9ffb0
ffa0: 8005076c 80042b04 40000013 ffffffff
[<80041a0c>] (__irq_svc+0x4c/0xe8) from [<80042b04>] (default_idle+0x24/0x28)
[<80042b04>] (default_idle+0x24/0x28) from [<80042d20>] (cpu_idle+0xe0/0x124)
[<80042d20>] (cpu_idle+0xe0/0x124) from [<80008868>] (start_kernel+0x248/0x288)
[<80008868>] (start_kernel+0x248/0x288) from [<10008040>] (0x10008040)
---[ end trace 10263e0f08e60189 ]---
fec_stop : Graceful transmit stop did not complete !
PHY: 1:00 - Link is Up - 100/Full
...(以上两行的信息一直在循环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我们公司design的板子。昨天发现是供电不正常造成的。
现在ifconfig eth0 up命令已经正常了,但是pin ...

楼主你好,关于后面遇到的这个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创建一个技术服务请求,把问题描述清楚了,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在论坛中交流~~

网友C(2014-06-26):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我们公司design的板子。昨天发现是供电不正常造成的。
现在ifconfig eth0 up命令已经正常了,但是pin ...

请问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2014-10-15):
这个问题之前解决了。你可以尝试把GTX_CLK的延时设置为最大。多看一下KSZ9031RNX的芯片手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你好,楼主给你回复了,请注意查看哈~~

网友D(2015-10-27):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现在用网线可以,但中间加了光纤转换之后就不行了,也ping不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现在用网线可以,但中间加了光纤转换之后就不行了,也ping不通 ...

光纤折断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