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5509数字信号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4-04-09):
我在用CCS仿真5509数字信号处理的程序,比如FFT显示波形。
现在想显示一个柱状图,请问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view下graph可以查看各种波形 你找找相关资料

网友B:
property选项里有显示柱状图

楼主:
谢谢楼上。请明示,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roperty选项里有显示柱状图

楼主   详解   没有用这种方式显示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请明示,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

view打开图像之后,在黄色区域右键,有properties,在里边的选项data plot style,选择bar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请明示,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满足楼主要求

楼主:
谢谢!应该有用。polaris0327是个大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iew打开图像之后,在黄色区域右键,有properties,在里边的选项data plot style,选择bar ...

这么一说差点想不起来了   其实就是在view下Graph下打开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说差点想不起来了   其实就是在view下Graph下打开是一样的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