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比较疑问

楼主(2014-04-09):
一直不明白模糊控制算法比pid算法好在哪里,控温时模糊控制好像是有学习功能的。除了这还有其他优点么?比如控制过冲及控温精度这块是不是更好点?

网友A:
“模糊控制算法”基于模糊数学。所谓模糊,说的是某些界线不是非黑即白地那么的分明,其可有个过度。譬如,不能只用好与坏来区分评判对象,其间有个过度的灰色区域,那就是所谓的模糊集合的概念——模糊数学的基础。

现实世界过于复杂,不能总采用非真即假的简单逻辑来描述,这也就是模糊控制(作为现代控制理论的一个分支)出现的理由。

至于具备“学习功能”,那不是模糊控制的本质。

模糊控制和经典PID控制哪个更好,这要看具体的要求,这本身就是个“模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糊控制算法”基于模糊数学。所谓模糊,说的是某些界线不是非黑即白地那么的分明,其可有个过度。譬如, ...

额,谢谢

网友B:
模糊控制和经典PID控制,思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