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要怎样做才能达到不同呢?

楼主(2014-04-09):
问题描述:用TMS320F2812产生两路PWM波,计数器是共用的,只能从同样的初值开始计数,但是想要让他们相位不同,这个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A:
这个还没用过用过的

网友A:
使用定时器来产生

网友A:
不要使用PWM功能

网友B:
这里有人提过  你看看
顺便交流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7674-1-1.html

网友C:
什么意思呢?是要两路互补的PWM输出,还是几路PWM波形同步 ?

网友D:
撸主问题描述模糊,从说明中隐约可以感觉撸主问的不是产生互补的两路PWM,因为一个比较器产生互补两路的PWM波本身相位就不一样,不加死区的话相位相差180,再说你不一定非得使用同一个通用定时器,完全可以使用两个通用定时器产生两路相位不同,频率相同的PWM波,而且相位自己可以通过调节启动时间产生,我说的2812,看到版主推荐的那个例子28335里边有相位寄存器,我没用过,真不知撸主问的是什么

网友E(2014-06-23):
不太清楚说的是什么意思?是移相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