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工作还在用汇编的人现在有多少?

楼主(2014-04-09):
貌似现在很多人工作后用的都是C,但汇编也是经常看到有人在用。大家都用的是那家公司的芯片和内核呀?

楼主:
我先来吧:公司自己定义的寄存器,大致跟义隆的汇编指令相同

网友A:
你们用的是义隆单片机?

网友B:
台系的片子基本都是用汇编

网友C:
用台系的片子,都是汇编,和义隆单片机架构差不多

网友D:
常用的台系IC一般都只有1k,2K的ROM,用C的会容易造成ROM不够。

网友E:
编程语言只是工具,重要的是编程思路,程序结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总结的结构和习惯,不同的内核和IC,只是移植底层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编程语言只是工具,重要的是编程思路,程序结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总结的结构和习惯,不同的内核和IC,只是 ...

“只是移植底层的问题”,你把xp移植到arm试试。

网友A:
谁说台系的单片机都是汇编的,也有很多单片机是C的,也可以用KEIL仿真调试,比如台湾伟诠,宏康。性能和AVR差不多,但资源比AVR的还多,而且还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只是移植底层的问题”,你把xp移植到arm试试。

不理解就不要乱说话。
这里讨论的是编程语言的移植,是在同样的架构下移植编程语言。
XP和ARM是不同架构。

网友G:
低端大部分都是汇编

网友H:
只会写汇编,不会写C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只会写汇编,不会写C

额!!还有这等牛人! 你厉害。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额!!还有这等牛人! 你厉害。

大手啊!

网友K:
用汇编应该都是老头吧!

网友L:
呵呵呵  我用的义隆的 c  很是不习惯汇编

网友M:
这个其实无所谓的,就像冬天穿冬天的衣服,夏天穿夏天的衣服,没有所谓的哪个厉害,那个不厉害

网友N:
引用 网友K:
用汇编应该都是老头吧!

网友O:
国产IC空间小的大多是用是汇编

网友P:
关键是你自己如何,语言是工具

网友Q(2014-05-10):
1~2K的单片机基本是汇编吧,不过也要看工具支持吧,不过义隆的C就算了,除非你是高手,我可玩不转。

网友R:
汇编和C都在用

网友S:
用汇编年龄大的偏多

网友T:
我家的片子都是用汇编,指令跟PIC差不多

网友U:
一般C语言就够了,不过最好会汇编,有时会方便些,它运行效率高、占用内存空间小。很多高手都会汇编的。

网友V:
我更喜欢用汇编~汇编更清楚自己程序时序,当然计算比较麻烦。
跟硬件关系强计算少的汇编优点多,跟我们做的产品也有关系吧~

网友W:
用汇编的都是大牛。。。

网友X(2014-06-20):
应广的有mini c 编译器,编译效率很高,1K otp,做红外检测,模拟IIC,按键检测等用C写才用了60% 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