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读出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不一样,求解

楼主(2014-04-09):
用RAM接收ddr2 RAM 的输出数据,写入数据是,din 和dout是一样的,但后来读数据时,数据的低几位为x,见最后一张图片,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这个部分位数为x的数据,可以作为加法器的add输入,也能算出结果,低几位为x,高位有数据。
求解。

网友A:
没人帮得了你
只能自已查代码
看是不是那几根信号没有连好
PS:仿真都出来了,还找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帮得了你
只能自已查代码
看是不是那几根信号没有连好

信号应该连好了,直接是整个端口与其它相连,这个RAM在仿真的前半段读写数据正常。这个是modelsim仿真,读写信号应该没问题。
接受的ddr2数据也正常,图片中的写数据时dout与din一样,但后面读数据部分位就有问题。RAM的读写比较简单,几行代码本身应该没问题,之前仿真过。出现这种部分位为高阻的情况,很奇怪。
如果是ddr2 RAM读写有问题,可以看verilog代码,找到对应的,但双端口RAM的IP核源代码是逻辑门。
PS:我不觉得这个是很低级的问题。

楼主:
自己已经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