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TC1043

楼主(2014-04-09):
这颗料子内部到底有没有电容呢?网上有人说内部好几个1UF的电容,可datasheet上典型电路里为什么都是用的外接电容呢?如果其内部有电容的话,是怎么接的呢?在11脚和12脚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ernal.

内部没有么?要是内部没有的话,为什么他的描述是高精度开关电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部没有么?要是内部没有的话,为什么他的描述是高精度开关电容呢?

组成电路的关键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部没有么?要是内部没有的话,为什么他的描述是高精度开关电容呢?

“精确”(precision)在开关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部没有么?要是内部没有的话,为什么他的描述是高精度开关电容呢?

那个不是“高精度开关电容”,而是“高精度开关电容仪器建造块”

昨天我去银行汇款,单子填好后人家告诉我帐号少了3位,我一看是收款人给我写的帐号因为纸太窄,有三位写在第二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是“高精度开关电容”,而是“高精度开关电容仪器建造块”

昨天我去银行汇款,单子填好后人家告诉 ...

那11脚是不是只有和7,8相连两个状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precision)在开关上。

您看下datasheet,任一时刻他的11脚是不是必须和7脚8脚之一相连呢?为什么万用表测得都不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看下datasheet,任一时刻他的11脚是不是必须和7脚8脚之一相连呢?为什么万用表测得都不通啊? ...

你以为那是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那是继电器?

看这货的图好像是这样,额,之前没用过这玩意,datasheet上好像也没作说明,小白泪求指导,还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