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stc89c52rc p0口无法作普通i/o口!

楼主(2014-04-09):
最近从淘宝购买了6片stc89c52rc,用于实验学习(说是散装新货,发过来才知道是拆机旧货),实验当中一直用p1,p2,p3作普通i/o口,功能都正常,不是说p0口接上拉电阻也可作普通i/o口吗,试验一下,mov p0,#00h.烧录到单片机里边,从10k到1k排阻试过来,都测不到从p0各管脚到+5v有高电平,取其中一脚接一led串一470殴电阻到正5v,led灯不亮,后拆去排阻,用p0.4脚接一led并串一470欧电阻到+5v,发现灯不停地一闪一闪,正常应常亮,换其它几个p0脚,连亮都不亮,又换其它几片stc89c52rc,结果都一个样!nnd.程序改了又该,试了又试,输出高低电平都异常,也就是说根本就无法做普通i/o口使用!想问一下达人是单片机有问题还是需要一些特殊设置?我用p1,p2,p3口做的数码管时钟走时,显示,控制都正常。

网友A:
此时不能用总线控制用

网友B:
估计是使用问题,只要在P0接上上拉电阻,就和P1,P2,P3的使用没什么区别。

另:【mov p0,#00h.烧录到单片机里边,从10k到1k排阻试过来,都测不到从p0各管脚到+5v有高电平,】这个是将P0各脚置低电平,当然不会有高电平!

网友C:
除了用作IO口(需加上拉电阻),其它功能都禁止...

网友D:
2楼说的很对  p0口作为地址、数据总线使用  回去翻书

网友E:
要外加上拉电阻才可以用的

网友F:
EA脚没处理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EA脚没处理好!

EA不接高,没外部Rom连程序都跑不了,P1-P3不会正常的

网友G:
欲练神功,必先自宫。莫总是怀疑外物,遇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好几个芯片都同样问题,不妨先怀疑下自己。会有大彻大悟之快感吧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说明一下EA已接高,昨天我对p0口接了4K7上拉排阻,p2口接共阳数码管段选,p1口接位选(已接8个9012扩流),当数码管作动态扫描显示时,显示正常,但作静态显示时,数码管不停一闪一闪.将排阻去掉,不再闪动,通过程序让p0低电平,逐个通过一led接高,发现还是接p0.4灯闪,其余不闪,说明p0.4对p2段选也产生了影响。我怀疑还是应6片单片机p0口有问题,只等又购的6片“全新原装”到了再做测试,我对51单片机刚刚入门,这个问题困绕了我好几天,搜遍网络,也有几例和我遇到的情况大体一致,基本无解。网上看到一遍关于p0口工作原理的贴子,结合我遇到的问题,分析似乎是d锁存器无法打到aux开关上去(作普通i/o),但如果多路开关无法和d锁存器连接,在执行mov p0,#0ffh时应有高电平出现,但用表测量或串led均不正确。翻看stc的技术手册也让我得不出合理解决方法。目前又从淘宝买了6片stc89c52rc全新原装进行测试,货还在路上。p0口除了做数据地址总线,接上拉电阻也可做普通i/o口,技术手册上写得很清楚,也看了一些例程,如北航的《51单片机自学笔记》,例程原理图清清楚楚地证实可做普通i/o口,我实验怎么就不行呢?用共阳数码管同样也不行,已折腾几天,真怀疑这几片“散装新货”p0口是坏的,可p1.p2.p3口都正常啊,唉,只有等新购的“全新原装”到了才知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说明一下EA已接高,昨天我对p0口接了4K7上拉排阻,p2口接共阳数码管段选,p1 ...

新的stc89c52rc刚到货,迫不及待进行测试,结果印证了我的怀疑,之前从淘宝购的6片“散装新货”stc89c52rc  P0口全部是坏的!鄙视一下卖家!这6片上面的字是一样都是stc89c52rc40i-pdip1229rx8264.1d,发过来时引脚是用锡镀过的,根部有污点,因搞电子行业,一眼便得出是拆机旧货!一直用p1p2p3口做试验,未见异常。希望大家买芯片时多加注意,以免走弯路。谢谢关注和回复!

楼主:
新的stc89c52rc刚到货,迫不及待进行测试,结果印证了我的怀疑,之前从淘宝购的6片“散装新货”stc89c52rc  P0口全部是坏的!鄙视一下卖家!这6片上面的字是一样都是stc89c52rc40i-pdip1229rx8264.1d,发过来时引脚是用锡镀过的,根部有污点,因搞电子行业,一眼便得出是拆机旧货!一直用p1p2p3口做试验,未见异常。希望大家买芯片时多加注意,以免走弯路。谢谢关注和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