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双排同步采样4通道,最高采样率

楼主(2014-04-09):
采样20khz的正弦波,周期为50us. AD设置为双排同步采样。
ADC的时钟设置:ADCTRL1.CPS=0, ADCTRL3.ADCCLKPS=0,那么ADC的时钟为最大的25mHZ.
ADC的采样频率:Fsoc=ADCCLK/(ACQ_PS[11:8]+1)。   程序中ADCTRL1.ACQ_PS=0
那么采样DMA控制ADC 采样,如下代码中: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 = 1;
for(i=0; i<10; i++)
{
    DSP28x_usDelay(2);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 = 1;
}
while(!ADC_END);
DSP28x_usDelay 需要延迟多长时间? 50us的周期内我可以采样多少点?
谢谢 ! 在线等
刚才增加了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 = 1后,DSP28x_usDelay(18);可以程序执行下去。 数值再小的化,就一直等待ADC_END。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呢? 20khz的正弦波,如何设置才能取样更多的点?

网友A:
从数据手册看到:

4.7 模数转换器 (ADC) 模块
图 4-8显示了一个 ADC 模块的简化功能方框图 ADC 模块由一个带有内置采样保持 (S/H) 电路的 12 位 ADC组成。 ADC 模块的功能包括:
• 具有内置 S/H 的 12 位 ADC 内核
• 模拟输入:0.0V 至 3.0V(高于 3.0V 的电压产生满刻度转换结果)。
• 快速转换率:在25MHzADC 时钟12.5MSPS上时高达80ns
......

楼主:
但是这一条语句 DSP28x_usDelay(20);数值不能太小,我试了,最小18us,这样50us一个周期内,才采样3个点啊

网友B:
那就以最快的速度采集吧 顺序采集完直接读取

网友C(2015-06-18):
引用 网友B:
那就以最快的速度采集吧 顺序采集完直接读取

28335严格意义上是不是只能同步采集两路信号,它不是只有两个采样保持器吗?另外在实际应用中需同步采集两路信号,并做算法处理,那是不是要求要求AD芯片有两路转换器呢???

网友D:
采集多少点的话是自己规定的啊,至少要采集到半个波形的吧。

网友E:
这个可以实际的去试验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