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求助】问个C语言的问题

楼主(2014-04-09):
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由堆栈,堆,数据段,代码段组成是吧!
但是我还看到一种分法是堆区,栈区,全局静态区,文字常量区,程序代码区!
我的理解是这只是两种说法,其实都一样。请问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他确实有两种说法,只是所处环境不同???

网友A:
两种有什么区别?叫法不同而已。

另外,这个关C语言P事呀。
这个程序或叫进程,可能不是用C语言写的。

网友B:
首先,这个不是C语言的问题,java、C++其他语言写出来也一样有这些东东。

两种叫法不一样,有交错,也有关联。
堆栈,堆,数据段,代码段:堆栈一般指的是栈,栈占用的区域当然是栈区。堆区不说了。数据段一般包括已经初始化的静态变量,也就是RW段,还有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也就是ZI段。静态变量也可分为全局静态变量和局部静态变量。

代码段也就是RO段,我个人觉得它包括文字常量和程序代码。

网友C:
分类标准不一样

好比某个人是男人,是成功人士,是外国人...

网友D:
如果硬要说是C语言的问题也行,就是C语言编译器提供的软件编程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有什么区别?叫法不同而已。

另外,这个关C语言P事呀。

说的是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类标准不一样

好比某个人是男人,是成功人士,是外国人...

: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不是C语言的问题,java、C++其他语言写出来也一样有这些东东。

两种叫法不一样,有交错,也有关 ...

很详细

网友B:
其实这些你要是接触MCU程序的分散加载多了,就会很清楚了,IDE环境一般都支持简单设置,高级点的话,会用到脚本,我一般都是用脚本。

这些RW,RO......的东西很清楚的话,写bootloader是很有帮助的,对于理解程序和C语言的一些东西也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些你要是接触MCU程序的分散加载多了,就会很清楚了,IDE环境一般都支持简单设置,高级点的话,会用到 ...

恩  看出来了,移植uboot对各方面都有很大提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