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高频 走线 敷铜 阻抗问题

楼主(2014-04-09):
各位,下面是一个日本厂商做的 双工器(所谓双工器,即RF 输入,分高通 和 低通输出),应用场景为CATV 75R系统,5MHz-1GHz,低通5-70MHz,高通100MHz以上
其中我非常不明白的地方,如第一幅图片的左边,是高通滤波(100MHz以上),
这样的走线明显没有控制阻抗,只是保证走线离地之间的间距尽量远,请问此时,设计者主要考量的是什么?如何去评判,该如何去设计?
它此时为什么不选择敷铜,也不在背面敷铜,而单独这样走线,难道不用考量阻抗失配的影响吗?它是如何去保证输出阻抗的?
并且,在应用模块电路中,在对这里的高通输出信号放大之后,则在走线的周围,Bottom都开始敷铜,尽量保证阻抗,为什么这里不能像双工器内部拿走高频线呢?

另外,低频部分,也就是第一幅图的右边,是低通滤波(5-70MHz)部分的走线,这个地方则选择了敷铜,与高通部分完全不一样,这又是为什么?

贴片面

插件面

学艺实在不精,很多不会,请指教了!

网友A:
看似很简单的走线, 忽然感觉莫测高深哪!
为什么不选择敷铜,也不在背面敷铜,而单独这样走线,也许走线与敷铜之间的电容已经引起信号的损失了

网友B:
整不明白,但是应该不是电容引起的损耗问题,因为在RF系统中,只有阻抗匹配的情况下,效率是最高的。不过,有时阻抗也不是第一考虑因素。

网友C:
不明白,看来除了问高手,只能各种尝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