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mentor旗下的visecad文件可以转换成layout文件输出么?

楼主(2014-04-09):
我有一个文件是后缀为.cee的,只能用visecad打开,可是没办法转换成layout文件打开,各位有遇到过么?如何解决

网友A(2014-06-16):
同问啊,这问题困惑了好久了

网友A:
应该是.cce文件,".cce files are compressed and encrypted .cc files",今天搞定.cc/.ccz文件,可以导到Expedition PCB里面,但是cce无法搞进去

网友B(2014-08-01):
能把VisEcad的安装软件共享吗? 谢谢! tzq10170057@163.com

楼主(2014-09-25):
引用 网友B:
能把VisEcad的安装软件共享吗? 谢谢!

我没有这个工具,帮别人问的,不好意思

网友A(2014-11-21):
CAMCAD可以打开.ccz,但是打不开cce

网友C(2016-08-17):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ce文件,".cce files are compressed and encrypted .cc files",今天搞定.cc/.ccz文件,可以导到E ...

求教你是怎么做到的
怎么讲.ccz文件倒入到EE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ce文件,".cce files are compressed and encrypted .cc files",今天搞定.cc/.ccz文件,可以导到E ...

大神回复下塞

网友C:
继续等待回复,不如要全部做封装库了。费劲

网友C:
那位仁兄不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