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将自己做的过孔导入layerout

楼主(2014-04-09):
layer, AC, AD, ck, ge
在ALLEGRO中制作BACKGET,我将CADENCE自带的库全剪去,自己重做PAD,BACKGET。LAYEROUT时添加VIA,找不到VIA,如何补救

楼主:
本人用PADS layerout 时可以制作不同大小的VIA,添加VIA时,只需选择不同大小的VIA, ALLEGRO可以做到吗?

网友A:
打开规则管理器  physical 里面的vias 自己添加
前提是你的库路径要对

楼主:
等候结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规则管理器  physical 里面的vias 自己添加
前提是你的库路径要对

请问版主:我的过孔,还是以PAD的形式存在,是否要转为符号syb或器件com

网友B:
刚才jjjyufan斑竹,还不能让你结贴吗?

网友C:
ALLEGRO 里面把现有的 导出库, 之后新文件里面直接 调用这个库里面的VIA对应的即可。

PADS 里面就更简单了。直接设置一样大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