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信号 RC 滤波电路 RC值计算

楼主(2014-04-09):
PWM信号为3600Hz,经RC滤波后经轨到轨运放缓冲输出,输出0.2-4.5V电压值。请问RC值怎么计算才算合理?虽然用PROTEUS仿真了,但对设计值还是拿不准,请大家指教。
图中R20,R21,C26,C27的值符合要求吗?如果不是,应该用什么方法(或公式)计算

配置的直流永磁电机400W,原来用调速器通过对5V电压分压来调节电机转速(最大输入电流不到10mA)。现在考虑 通过对PWM的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达到控制电机的转速。比如电机转速变化过程: 100转----2秒后到1000转(5秒 )-----2秒后 到100转 ------ 2秒后 停转止。这个转速不需要精确,只要有明显的快慢区别就可以。转速转化的时间也不需要很精确。我这个只是描述电机转速变换过程。

网友A:
滤波器的频率适当高于PWM输出频率

网友A:
要考虑电阻,电容的精度。
留的余量要合理

网友B:
此电路恐怕在占空比100%时输出不能达到5V。
占空比100%,即光耦常导通。此时光耦仍有一定压降,约0.1~0.2V,所以运放输出不能达到5V,即使运放是轨到轨。

网友B:
楼主看来没有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实现什么目的。
楼主目的是控制电机,正文中没有说明,图中倒是说了“驱动调速器调节直流永磁电机的速度”。
如果提高电机转速10%需要15分钟,这个调节速度估计多数用户不能接受,太慢了。如果楼主想在1毫秒内提高电机转速10%,用户倒是满意,可那是做不到的事。
因此必须知道需要多大的调节速度(注意不是电机速度,是指电机转速变化一定值所需要的时间)。显然,大电机只能较慢变化,小电机可以较快变化。比如说对某种电机要求0.3秒内电机转速变化10%。对应于这个调节速度,有一个频率。楼主的二阶RC滤波显然对这个频率不能有衰减,否则会减慢调节速度。也就是说,你的二阶RC低通转折频率必须高于这个频率。但亦不能高得太多,否则输出端3.6kHz的纹波成份会较大。所以,二阶RC滤波转折频率选在需要的调节速度数倍的频率上为合适。

不过,对电子电路而言,电机通常是很慢很慢的。你的RC时间常数为0.01秒,肯定足够快,再稍大些也无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